SEAGATE 80G IDE HDD零件詢問

楼主(2010-12-15):
硬碟機板

硬碟機板

同事電腦故障,開機無法偵測硬碟,拆開發現SEAGATE硬碟有一貼片零件爆開,無法看到全部的篇號請問圖中圈起的零件規格是什麼呢?

剩下看得見的,上面標示為AE D314(很小很小,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查到之前shunxing大大有發一篇希捷硬碟拆解的文章(不好意思借貼您的圖片,若有不妥會馬上取下),不知是否可協助,謝謝感恩!

网友:
它是 5V的TVS二極體
以下節錄自"電子工程專輯"
TVS二極體最顯著的特點一是反應迅速,使瞬時脈衝在沒有對線路或元件造成損傷之前就被有效地遏制,二是截止電壓比較低,更適用於電池供電的低電壓迴路環境。另外對TVS二極體設計改進使其具有更低的漏電流和結電容器,因而在處理高速率傳導迴路的靜電衝擊時有更理想的性能表現

网友:
用在這裡主要是用它的反向撃穿, 當5V輸入過高時, 會自動撃穿, 導致PSU短路而停止輸出, 從而避免HDD燒壞.

在Seagate的HDD上, 除了5V的TVS,  還有用到12V的.

在沒有的時候, 可是把它拆了不裝也可正常使用HDD.... 再不然我都是裝5.4V左右的Zener上去.....

网友:
我是不知道那是啥元件....
XD...手頭上剛好有4顆
可是編號都不同....XD

AE D320
AE D318
QE RUA
QE RTT

网友:
不介意保護的話,就直接拆掉就能用了.
不然就要在從廢硬碟上拆一個來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