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明碁Benq PH4281油畫畫面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15):
畫面由於拆的太快沒拍到油畫畫面
畫面可以參考這一篇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3214&highlight=%E6%B2%B9%E7%95%AB
也是因為這一篇讓我可以完修
很感謝站上的大大們熱心的教導
話不多話...趕快來看這篇的實例吧~~
拆解畫面就略過了...
直接上電量TCON的GAMMA電壓值
GM1:12.3v
GM2:10.55v
GM3:9.95v
GM4:9.41V
GM5:9.25v
GM6:9.13V
GM7:9.03V
GM8:10.8V
GM9:7.45V
GM10:6.91V
GM11:6.17V
GM12:5.2V
GM13:4.29V
GM14:4.32V
GM15:3.87
GM16:3.34
GM17:2.49
GM18:0.42
很明顯...GM8電壓異常...
開始查線路....
查到排組紅圈處正是GM8通往這棵排阻
換歐姆檔查了這棵排組後數值正確
再繼續往下查....
查到AS19-G這棵貼片IC...
第10腳...也正是輸往GM8的腳位..
量了電壓正是異常的電壓...
研判應該是這棵貼片IC掛了...
趕快上網買一棵....換掉後正常...
不太好焊...第一次換48腳的貼片IC
還好成功了....一棵200大洋..
貴貴的捏....
兇手就是這棵
再次謝謝幫助解決前篇實例的所有大大們..
沒有這篇參考..我應該是修不好...

网友: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不過這種四邊都有腳的,應該是用熱風槍比較好處理吧
有看過拿烙鐵處理小小顆的,感覺難度好高

网友:
恭喜完修,手上有一張AUO 17面板,也是GAMMA的AS04 IC異常,得找時間弄個一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不是普通的厲害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熱風槍沒錯@@
但太因為太棵...
又加上技術不是很好..
焊好時我有一支一支腳量...
若沒焊上的再用烙鐵沾一滴滴鍚壓一下...
就ok了..再量過一次..全部支腳都導通了才開機測試~~

回复 网友B:
順大~~
這塊是tcon沒錯..
歹勢..忘了拍tcon的全圖下來~~

网友:
喔功夫越來越好連 T-com都會修時間久了你就成為"老獅"

楼主:
回复 网友C:

稱不上功夫好啦
這只不過是剛好有看到有類似的實例可以參考才修的好
而且也有一半是你的功勞~~~
教了我那麼多東西..
很感謝你~~

网友:
書僮大大功力增加好多喔!加油啦

楼主:
全靠板上大大們~~

网友:
小書僮的功力越來越好了

你還有再逛那個液晶論壇嗎

网友:
恭喜完修,多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哪個液晶論壇
我來痞酷這裡之前有待2個液晶的論壇過
來了痞酷之後就幾乎沒在逛之前的論壇了
問問題都沒人要回答
還曾經被人酸過..
這裡比之前那2個論壇溫暖多了

PS:不好意思..雄雄忘記..馬上改掉~

网友:
那個書僮兄,版規有提到,請不要再提起之前論壇的名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沒錯,這裡感覺是個大家庭

畢竟那兩個論壇是以營利為主

很多問題解決方式都是該團體內的成員才能知道

尤其是酸人的程度真令人

不像這裡大家比較不會藏私

我也是到這裡後就再也沒回去了

而且這裡臥虎藏龍

所能得到的知識也比較廣泛

网友:
怎麼查到TCON的GAMMA電壓值
查面板資訊嗎

网友:
恭喜萬能大!完修

网友:
對丫. GAMMA電壓是參照哪裡?

楼主:
老實說我並不知道真正GAMMA電壓是多少
我是參考板上的那篇維修實例(註)後再去測量才知道方向
每塊TCOM上的GAMMA腳針數不同
大多第一腳電壓會在12~13V左右..
最後一支腳電壓會在0.4V左右~
而那篇維修文中有大大提到電壓會依序GM1到最後一腳慢慢壓降
而我找到的第8腳....電壓很明顥比第7腳高..
再量下去..後面都正常...所以才判定GM電壓有問題
慢慢找線路才找到那棵IC....
還有
原來我一直都不知道我一開始PO的文章參考維修實例網址PO錯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3214&highlight=%E6%B2%B9%E7%95%AB
對各位真是不好意思..這網址才對...
開頭那篇也有修正過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ATUN大大~~
你那一帶也有我的客戶喔
我還蠻常跑那裡的..
下次有經過再跟進去跟你A"大腸"吃~~

网友: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小弟又上了一課!每天來都有學到知識&技術,感覺真好!

网友(2011-11-20):
恭喜完修,謝謝大大的分享!家裡的電視也開始相同的毛病!有方向可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