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故障的ASUS P5S800-VM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0-12-16):
PIGOO網先進大家好
   小弟又來發一篇維修實例.網購一片故障主機板ASUS P5S800-VM,
拿來練功用的~~
拿到手時,整片電容差不多爆光了......已爆的拆下來量,已經不行了!
沒爆的也怪怪的........(820uf/6.3V)
於是決定820uf/6.3V全部換掉........換好之後,看起來好多了
換下的電容..........還真多啊!~~~~
電容換完之後,趕緊來上機看成果如何..結果大失望,除錯卡顯示"00"
就不動了~~~~
會是CPU燒掉了嗎!?摸摸散熱器..涼涼的,北橋也涼涼的,南橋也....涼
涼的....唉,心情也跟著盪下來...........接著,拿著電表量一下Vcore,底下
這三個電感都沒電壓~~~
這要怎麼修!?爬文看看有沒有類似狀況,但..這片主機板實例不多,只
好硬著頭皮修修看了,在沒啥頭緒時,看到CPU旁,北橋上方有顆MOS
APM2054N,它附近的銅箔被烤得變橘色了,隨手拿起電表量對地阻值
及電壓.........
覺得似乎不太對...換一顆T60N02R試試........拆下的APM2054N,用電
表量....G-D不通,G-S不通,紅黑棒交換量也不通,有人可能會說這不是
正常的嗎!?其實量到後面,連D-S都不通,紅黑棒交換也不通,大概是發
高燒掛了.........
再次上電測試...運氣還不錯,它終於開機了......G極電壓3.55V,D極電壓
3.3V,S極電壓1.22V,恢復正常了.............
換下的故障MOS:
順利開機後,接著install XP家用版試試.........也沒問題了,驅動程式都OK了!
這片主機板大致完修,上網買的故障主機板,其中有兩片是AM2的板子,外觀看
起來有八成新,沒爆電容,也沒刮傷電路.....:on_064| .....手上沒AM2的CPU
,等那天有了再來試試吧.~~~~~謝謝觀賞.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查修快狠準,功力真強

网友:
又是APM2054N造成的故障,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啊!
也讓小弟又多了一個實例可以參考了!

楼主:
查修快狠準,功力真強

米大過獎了....小弟還在努力學習中......

网友:
好實例

這片我有好幾片都是抓不到問題

都是VRM會吱吱叫,然後就燒MOS,把VRM的部份全換了也抓不到問題..

看到你能完修真是厲害呀~

网友:
恭喜完修...
看到那堆電容...全換掉也不少錢說...
可是修好的快感....無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被我矇到的...要是壞底下照片那顆......我也懶得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阿如果壞掉底下那一顆大家都怎麼換?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寶貴的經驗n_161|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的100%確定是它壞了,先用工具(熱風槍或錫爐吧!?)把AGP插槽拆了再來換;要不就切掉那段
,版上真有大大那麼做...

网友:
把AGP插槽後面切了,顯示卡比較好拔......

网友:
我以前是直接切掉...
不過我也是千百個不願意啊....
因為沒有熱風槍或錫爐....
加上我是大懶蟲.....

网友:
好實例~恭喜版主完修~

网友:
運氣也是很重要的!!

不然搞半天搞不出結果你會氣死...

网友:
拆掉AGP槽算還不困難...等到要接的時候就需相當功力了

网友(2011-04-23):
今天也是處理這塊板子
爆了9顆電容
只不過只換爆的部份

開機一樣不跑碼
量 APM2054N 電壓異常

沒熱風槍又沒 APM2054N
只能等一等了
誰要寄一顆 APM2054N 給我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大大:圖二立的4隻長銅柱,有特別的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沒...墊高主機板,方便拆焊電容,零件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創意!真的有創意!
拆多顆反過來就好

网友:
今熱風槍跟零件到了
把 APM2054N 裝上去
就可以開機了
完修

网友(2011-07-06):
請問大家, 我的P5S800-vm 主機板也是不開機, 可是沒看到 APM2054N , 只有 9915H ; 此兩個 IC 是否是可以互相替代

网友:
回复 网友B:

AM2的板子有7成都是橋有問題~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互相替代用

网友(2011-08-07):
厲害,高手就是不一樣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