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Z03 筆電顯卡空焊加焊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16):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大大,您的十元硬幣真的粉多人學,光我這週就接到貴站會員的失敗機器就有三台了,也都是acer、hp,大大要在多用心一點教學員,他們要跟你一樣強的真的好少,我並沒有歧視的眼光,只是送來給我處理的有的慘不忍睹,還有BGA水泡的,板子變形,真是有點暈

搶頭香 +1

楼主:
大大,您的十元硬幣真的粉多人學,光我這週就接到貴站會員的失敗機器就有三台了,也都是acer、hp,大大要 ...
引用 网友A:

    ........所謂的整台報廢......就是這樣來的阿.......
我也知道學習的很多~~~不嘗點失敗的滋味
哪會知道維修者的辛苦....

只是~~版子變形還能讓你修好~~~你也真的很強了~~~
費用記得加收點~~不然就枉費你幫他們維修了(還要承擔風險...)~~

网友:
這台 nb 拆 獨顯還真是方便.

网友:
順興大,加熱25分鐘是包含前面預熱的時間?還是190度恆温25分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呵呵!在對岸,順興大也有發這篇,他們那邊就有人說順興大真是藝高人大膽。
就這「藝高」吧!..........順興大的影響力真高。

网友:
我的鋼網快點來吧...我也要進BGA班...

网友:
其實像S大這樣的拆焊台,已經算專業了,可跟上萬至上十萬的拆焊台比了
跟我的比...我的只能算玩具吧...
我的頂多玩玩顯示卡,過保報廢客戶汰換的...玩個加焊
就算搞掛也不痛...
筆電部份我還不敢動手...碰到獨立顯示GPU
如獨立NV 7xxx 8xxx這類第一代的獨顯高溫容易空焊,有玩Game的掛更快...
過保機都送專門業者換晶片或重值BGA...畢竟把客戶筆電玩掛了...要賠的...
只是代價不低...我是沒差我有賺就好...

网友:
順興大請教一下...

像你溫度控制好的話,還有加上助焊劑去輔助嗎?

還是單單利用熔錫就ok?

网友:
經過"熱處理"的10元~表面強度應該有提高才是XD

网友:
突然想到一件事....
你在研究的熱輻射呢???
做的出來嗎???

楼主:
順興大,加熱25分鐘是包含前面預熱的時間?還是190度恆温25分鐘??
引用 网友B:

下方的紅外線...升溫沒那麼快拉~~~
它是慢慢加溫的..除非我開到6段...
我通常只開4..要穩一點的..
就開到3..只是~~要等上1個半小時吧~~~
要25分鐘是因為我一職在監看溫度的變化......
並不是一口氣就直接到達190度的....

我的鋼網快點來吧...我也要進BGA班...
引用 网友C:

你的IC勒???還不拿來我幫你把那台主機板修好....

順興大請教一下...

像你溫度控制好的話,還有加上助焊劑去輔助嗎?

還是單單利用熔錫就ok? ...
引用 网友D:

我現在學聰明了....不敢加助焊劑了....
用了那種東西要是沒完全給他揮發掉...會死的很難看的...
而且~~錫的特性...溫度夠..給他衡溫錫可以溶化只要原本的位置沒有氧化
就可以正常焊接上去....重點~~就是沒有雜質....

經過"熱處理"的10元~表面強度應該有提高才是XD
引用 网友E:

應該吧~~都變色了~~~

突然想到一件事....
你在研究的熱輻射呢???
做的出來嗎???
引用 网友F:

???是我嗎???現在用紅外線黑晶爐就是了阿....

网友A:
........所謂的整台報廢......就是這樣來的阿.......
我也知道學習的很多~~~不嘗點失敗的滋味
哪 ...
引用 网友G:

同意s大的說法,很多人的技術都是經過很多失敗才得到的啊!
沒有人一次就有那麼多設備跟那麼好的技術!
也恭喜S大完修一台NB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給你漏氣一下,你可能要先去拜拜希望3個月不要回來,之前同行拜託轉送獨立顯卡BGA重作包括植球重作BGA,這傢伙玩電動重度玩家3個月返修3次最後一次退錢我哪有美國時間替他跑錢又不是我賺走,後來才知道有3個步驟出錯1 要做無鉛 2風扇跟散熱片要改 3重點來了"老獅"的絕招按照工廠SOP板子要放在烤箱烤48小時將水分烤乾才能做他老兄只考了2個小時  ,所以重點是你還是要去拜拜不要爽一時到時候做得半死 高壓板還板還沒找到我將電視版寄給你玩看看因為放很久也不曉得哪一片是好的你你再幫我測看看把地址發短息給我還有相機的電池我問過很多人都說相機的電池比手機還複雜我看放棄吧,打得手很好痠我看我還是來去修我的東西吧

网友:
你們都治標不治本,沒弄對狀況,錢哪有這麼好賺,加個熱就不會再花頻,你若希望這台機器不會再回來的話,請把顯晶換成G86-631吧,管他超到死也不會回來,除非他住非洲

楼主:
回復  shunxing

    給你漏氣一下,你可能要先去拜拜希望3個月不要回來,之前同行拜託轉送獨立顯卡BGA重作 ...
引用 网友H:

不用你來幫我漏氣~~~~~
只要他拿來操3D遊戲....肯定最久半年內就會回來了...
最快不用1個月....反正~~~只是加焊~~~我也懶得重植
但是~~~重點~~~散熱膏一定要重新塗抹...
舊的散熱膏..一定要移除乾淨...
再來就是散熱片..百分之百要清乾淨...保持散熱的效率...
這些重點~~~一定要注意..不然~~一定過不了半個月就回來了..
另外~~現在~~天冷了~~期望~~~半年後再見面就好~~呵呵~~

你們都治標不治本,沒弄對狀況,錢哪有這麼好賺,加個熱就不會再花頻,你若希望這台機器不會再回來的話,請 ...
引用 网友A:

錢本來就不好賺了...當然也不可能加個熱就可以修好...
重點是~加熱之後..錫有沒有完全融化附和.....
只融化沒連接...還是一樣會空焊裂錫(加壓也是重點)
說真的~~換各晶片...也要腳位有相容..跟主機板的對應也要可以使用..
這也是有經驗的人才知道...不知道能不能通用就換上去..
那損失不是更大???

PS:我有說過~~我沒用助焊劑...這是有原因的..這是我嘗試好幾次得到的結果....

网友:
我沒說你用助焊劑,我知道你一定把bga先清洗完(內部雜質),在裡面全灌滿助焊膏;但是機器還是會回來,因為溫度上升快,剛跟你說這顆晶片是可以使用的,並不是隨便報一顆晶片就叫你換,跟你講解是要你不要再見到這機器,不然客人會說你只是回焊,到時只是壞了自己的名聲

楼主:
我沒說你用助焊劑,我知道你一定把bga先清洗完(內部雜質),在裡面全灌滿助焊膏;但是機器還是會回來,因為 ...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沒你說的~~~流程搞得這麼複雜...清洗與助焊膏我都沒用...
而且~~我也跟客戶表明~加焊...他們也不想換晶片~~
所以~~~肯定還會見面的~~~

网友:
我沒說你用助焊劑,我知道你一定把bga先清洗完(內部雜質),在裡面全灌滿助焊膏;但是機器還是會回來,因為 ...
引用 网友A:

如果BGA什麼都拆下重植,維修費用太高也會不值得吧!

其實你說的道理都通,只是「加焊一定會回來」,這點讓我感到疑惑。應該有時候「不小心」會加焊得很好,不會回來吧!當然如果氧化嚴重,有時候會救不回來。依照拆BGA的狀態來看,「溫度不均導致品質不一」才是加焊要克服的最大問題之所在吧!

我自己有兩片主機板的CPU插座加焊,到現在還沒回來,所以才會覺得「加焊不一定會回來」吧!(因為只是CPU座,不像BGA會壞IC,所以困難度也較低吧!均溫做不好,靠運氣的成份就變大。)

网友:
如果BGA什麼都拆下重植,維修費用太高也會不值得吧!

其實你說的道理都通,只是「加焊一定會回來」,這 ...
引用 网友I:

加焊肯定會回來 這句話應該可以代用在現在的無鉛製程上~
現在的無鉛錫 再次加焊就算溫度可以很均勻很均勻的達融點217 可是因為無鉛跟有鉛不一樣
有鉛的可能可以再加焊就融的很漂亮且亮晶晶~無鉛的第二次加焊早就都氧化掉了~跟本失去了
錫的拉力~就算一下子可以用 也馬上就再出問題了~且這是在溫度控制很好的狀況內~更別說
溫度控制不好的因素了~更別說考慮到晶片的因素了!為何G86-603會如此容易故障呢??4520G 5520G ASUS W7J W7S A8 ACER 5580 會這麼容易的出問題呢 不只G86-603 MCP67MV-A2 N6150 N6100 7300 7200 7400 以上列表 相信同行都知道原因 !晶片不換 就算你是MARTIN做出來 還是肯定要回來 更別說是黑晶爐 那何需讓客戶多花這筆錢呢?不回來的因素很多 不在此區域內了 客戶一修再修不修了~這我還是認為 加焊此舉 只是增加大家的困擾罷了

网友:
如果BGA什麼都拆下重植,維修費用太高也會不值得吧!

其實你說的道理都通,只是「加焊一定會回來」,這 ...
引用 网友I:

呵~這算是晶片體質問題,拆下來重植也只是增加一點點壽命。
最終的方法還是要換新版晶片比較安全~~錢也收的安心多~~~!!

网友:
S大這樣以土砲拆焊算專業的
其實這樣做回焊,短時間會好沒錯
但是要看客戶有多少預算...有錢就用新晶片,沒錢就用回焊的
G8x G7x的獨顯晶片很貴,當然更換新版本+重值BGA,不會出問題
但是我這邊認識業者User報價,換新版晶片+重值BGA,差不多5000-8000,還要看晶片等級
單純重值BGA不換晶片,差不多2000-2500元,用回焊當然價格又更低...
通常客戶聽到換新晶片要5000-8000間,都寧可選擇用回焊的...

只能講一句話,有多少錢做多少事...

网友:
我想順大應該都有跟客戶說明處理的方式及可能狀況.且應該不是收取換新晶片的維修費吧!
像我要是朋友拿來是晶片問題.我都不敢幫他們修.玩植珠真是一大工程.小弟我目前還嫩嫩.只能玩玩換電容.

网友:
其實~~這是第一步!!是成功的第一步~~
我們不是工廠出來的!!是自己摸出來的!!
說真的我也是這樣開始的!!一步一步來!!
久了就會有自己的方式!!
再來就是植球練習!!(這是基本功!!一定要練)
這經驗是自己的!!他人無法取代~~也無法理解!!
說真的~~一開始大家遇到NV的晶片!!也是重植~~
工廠也一樣~~只是後來2修一堆~~
才確定晶片有問題!!NV本來也不承認!!
但最後還是賠錢給代工廠!!!這是過程
才會有新的改良的出來!!!
既然是學習的地方~~商業氣息~~就不要太重
我建議~~這是自己功力的提升~~還是要練!!
但我會用PC的主機板!!多多練習~~畢竟NB還是貴了一點!!
壞了~~還是很麻煩!!
比較~如的~客戶!!!有些還會叫你賠!!
人不是萬能的!!機器故障點也不是每一台都那麼好抓!!
那都是要經驗的累積!!我不信每一台都能修好!!不可能真的那麼強!!又包好的!!
話說~~工廠都有固定的良率!!要報廢了~~何況我們這一些沒資源的!!!!

网友:
看了這麼多篇與BGA有關的文章歸納出一些建議..
1.搞清楚自己是業餘玩玩還是當飯吃的,玩玩的自己高興就好,營利的要
愛惜自己的羽毛,否則口碑欠佳生意也不會好...

2.這裡果然也有很多天真的網友,以為看了示範就可以依照畫葫蘆賺大錢,
不講修主機板,光講DIY電腦就好,有多少人是死道友不死貧道拿人家練功
還收錢的,我擦過不少這類屁股....

网友:
shunsing大的維修實例寫的不錯,有嘗試精神,一步一步來是對的,不用管人家的閒言閒語
我也看到了你在左岸也貼了這篇文,那你應該也知道他們都是在討論什麼
說到修NB,其實換南北橋顯卡CPU座等的BGA那算是最簡單也是最基本的....
在那個論壇你也很少會看到人家在討論植BGA的問題,絕大多數都是電路問題
就是因為BGA好植,而電路難查,所以修NB花最多的時間都會來到電路上面
一台NB要能開機能正常運作的流程為何,這都是要花時間去學的
要學會看電路圖點位圖,你才查的到故障點
植珠也並沒有你想的那麼困難
你若真想學你可以找L大做給你看你再多練習幾次大概就會了

网友:
「依照畫葫蘆」有不求甚解的意思,理論興實作要相輔相成才是。學維修時的經驗累積滿重要的,這需要大量時間。如果「依照畫葫蘆」也能營業,那苦的應該是自己吧!自己要苦,管他的(樣樣收,樣樣退)。如果在本站想「依照畫葫蘆」還要翻看很多舊文,那多多少少也會學點東西、進步一點點吧!

總之就算是「依照畫葫蘆」能畫出點東西、畫出點心得也好。打退堂鼓的比加入的多。願意「依照畫葫蘆」常常畫也能畫,應該也是可以鼔勵。依悟性不同,畫久了也能畫個程度。

做維修不能大量複製,實在很難賺大錢。沒修好就是沒修好也交不了差,「依照畫葫蘆」能開業能做得下去也是個能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