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在值球的大大~~~關於這個手工值球檯...

楼主(2010-12-16):
有沒有大大在使用這個值球檯??
買了一個,但發現是自己不會用,還是太難用!
每次待值球元件都對不到那個鋼網,東橋西橋還是橋不到剛剛好....XD
另外這個如果球已經都定位,可以直接拿熱風槍在值球檯上加熱嗎?
如果拿下來再加熱怕球會移位

网友:
植球檯座及鋼網是配合著用.
元件在檯座上要調整好對正鋼網中心,相片中的元件似乎未對正.

网友:
我看過站上好多大大玩過,他們都有上焊油之類在表面再放鋼網後將球鋪再上面後,再拿下鋼網加熱,您有上一層焊油嗎?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鋼網的~植球台太貴沒玩過@@"
能不能直接加熱要問賣家....不然變型了可不好玩

网友:
使用植球台是不能用直接加熱的,因為鋼網四邊是夾在植球檯上,熱脹冷縮的關係
鋼網中間會變形
如果是小鋼網尺寸跟晶片大小一樣的那種才能加熱

网友:
每次待值球元件都對不到那個鋼網

下層 固定 好晶片 `..
上 用 尖尖的東西 調整 `對準後 ~鎖上4顆 就好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馬上在用啦€~~~~
有沒有成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