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703M畫面無紅色? (上傳圖片)

楼主(2010-12-16):
ViewSonic VA703M畫面無紅色,
進入工廠模式有紅色,
更換訊號線-沒用,
請問要如何檢測?

网友:
檢查R/G/B輸入端阻抗是否均相同(75歐姆),另外看看工程模式中ADC GAIN/OFFSET數值是否有異

楼主:
1.檢查R/G/B輸入端阻抗是否均相同(75歐姆)
測量其值借為 74.8歐姆

2另外看看工程模式中ADC GAIN/OFFSET數值是否有異
工程模式有做reset, 但是會Fail(紅色的字)
ADC GAIN/OFFSET數值沒有異常

网友:
是EEPROM INIT FAIL還是AUTO COLOR FAIL?
若是前者,則可能是EEPROM有異常無法清除,若是AUTO COLOR FAIL,是因為沒有選對正常的校色圖型

网友:
vga連接線有檢查嗎?

楼主:
是AUTO COLor FAIL,要如何選校色圖型??

vga連接線更換過沒用...

网友:
自己大部分會選全白下去校,且最好直接從顯卡輸出,不要連接分配器

楼主:
已上傳圖片, 在工程模式有紅色

网友:
似乎怪怪的,設定資料可以儲存嗎?
可能是EEPROM的異常

网友:
那可能就是Scaler內部ADC已經故障,不過可以的話先換個EEPROM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