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200xx(N)不開機(查修中-已找到問題-提供協助算完修了)

楼主(2010-12-16):
ASUS M5200AE  不開機,電池供電跟電源開關正常
左下是數位電流顯示開機3.5A

PCI-post CARD-會跑到卡在顯示4d
查有保留的,有已清除1MB以上的存儲器(軟復位);將保存存儲器的大小。

cpu有溫度,風扇是好的+5V不會轉,這會是捨原因故障,南北橋及各路電壓都正常,會是bios不正常,如是DRAM就壞,正反共8顆BGA不就要換主板

楼主:
看來看去就好像DRAM不良,就迴焊看看,可開機了但這臺是用NANUZA-NT5DS16M16BF-6K (DDR-SDRAM16x16=256m)x8顆共是512MB,BIOS只顯示256MB,再度迴焊看起來目前ok,裝好機再測試看看是否完修

楼主:
上機測試

用光碟開機進mem測試正常

記憶體應該要512MB的只抓到256MB

進winpe在256MB測試目前正常,怪怪另256MB找不到還正常

PS:記憶體512MB的只抓到256MB下要如何處置,原是正反共8棵如拆掉4顆,要拆那一面的RAM,或RAM全換-BGA沒工具只有熱風搶

网友:
1.你不太用功唷,這應該也不能怪你,必竟你沒修過ram, 16x16x8=512bit 沒錯 因為轉成byte 除8 =256
   只有32x16x8=512懂嗎?

2.你的經片是INTEL 855/865GME 所以只有DDR 1- 2.5v,所以你那台不是5200AE要搞清楚,5200AE是 INTEL 915GM採用的是DDR2-1.8V,所以開機是512,因為他打的ram是南亞32x16

所以你別再用熱風槍吹ram了,他沒有固障你別冤枉它,把計算機概論讀熟一點

网友:
ASUS M5200AE
▋LCD尺寸 12.1" TFT LCD
▋LCD規格 XGA 1024*768
▋中央處理器 Pentium M 1.6 GHz
▋L2快取記憶體 2MB
▋主機板晶片 Intel 915GM Express 晶片組
▋內建記憶體 一隻512MB DDR2(533) RAM on board
▋記憶體擴充槽數量 具有一組 DDR2 Micro SO-DIMM記憶體擴充槽
▋最大記憶體 最高可擴充至 1G
▋顯示晶片 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 900 ( Intel® 915GM VGA) 128MB
▋視訊記憶體 晶片組整合繪圖功 能,分享主記憶體
▋音效裝置 內建全雙工3D立體音效設備(與SoundBlaster Pro相容),內建麥克風與立體雙聲喇叭
▋網路裝置 10/100 Base T PCI LAN; 支援WLAN IEEE 802.11b+g
▋數據機 整合式 V.92 MDC Fax/Modem晶片,使用AC-Link 版本,相容於2.1; 內建AC 97 s/w MODEM
▋光碟機/是否內建 DVD COMBO
▋輸入裝置 1組4合1讀卡機 (支援SD/MMC/MS/MS PRO)
▋尺寸 275 x 235 x 24-29.8mm (W x D x H)
▋重量 1.55kg

M5200N
中央處理器及快取記憶體         中央處理器及快取記憶體
搭載Intel Pentium M 處理器, 1.40-1.70GHz及下一代90 奈米製程處理器*
內建1MB第二階快取記憶體:
*預計2004 年第二季出貨
作業系統         微軟視窗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 XP Home/Professional
微軟MicrosoftR Outlook Express
晶片組         IntelR 855GME整合型晶片組記憶體 (包含ICH4-M)
主記憶體         標準內建256MB,DDR333 記憶體
具有一組Micro SO-DIMM記憶體擴充槽,最高可擴充至512 MB
視訊顯示系統         12.1吋 (1024x768)液晶顯示幕
繪圖模組         Intel 855GME整合型繪圖晶片晶片組,搭配 IntelRDVMT 動態分配共享記憶體技術,最高可使用 64MB 共享記憶體
資料儲存裝置         抽取式高速2.5 吋筆記型電腦專用9.5公厘硬碟,備有40/60/80GB供選購
記憶卡讀卡機         支援MMC, SD, Memory Stick, MS PRO 等規格
光儲存裝置         9.5公厘超薄高效能影音光碟燒錄機: 24倍速CD寫入 /24倍速CD覆寫/ 24倍速CD讀取/ 8倍速DVD讀取
9.5公厘超薄高效能 DVD 光碟燒錄機: 2倍速DVD 寫入*1/ 24倍速CD寫入 /10倍速CD覆寫/ 24倍速CD讀取/ 8倍速DVD讀取(預計2004 年三月出貨)
通訊/網路支援         有線連網:
- 內建MDC V9.2 56Kbps高速資料/語音/傳真數據模組
- 內建10/100 Mb高速乙太網路晶片
無線通訊:
- 內建雙天線高效能網路模組,支援802.11b
系統 LED 狀態顯示         - 電源/待命
- 電池充電/充滿/低電量
- 儲存裝置存取
- 無線網路存取/作用中
標準輸入/輸出埠         外接VGA顯示埠
二組音效接頭: 耳機與麥克風
二組網路插孔: 數據機(RJ-11)與區域網路(RJ-45)
三組萬用序列(USB 2.0)埠
一組IEEE 1394 高速傳輸埠
一組PCMCIA 支援TYPE II / I
一組讀卡機
音效裝置         麥克風、喇叭靜音 (Mute Circuit) 裝置
內建立體雙聲喇叭,另可連接外接式麥克風、喇叭及耳機
鍵盤         內建全尺寸83鍵19mm鍵盤,具有熱鍵(Hot Key)支援功能

网友:
所以你懂了吧,好了我有睡意了,晚安

=你板子被人換掉ㄌ=

网友:
顆粒是用NT5DS16M16BF-6K,在資料手冊中,是16M x 16=256Mb,記憶體顆粒大小,是用bits描述,所以有八顆,乘以8,剛好換成bytes,就成了256MB囉!

楼主:
因為修機半天還沒去找ram資料,記得多年前買機時是512MB給女兒用,年前故障女兒在網路找到的人送修用不到4個月(還花了NT4500.-),哇哇不就被騙了
7月份才買熱風槍跟看到如何維修note,才自己動手搞這台,謝謝pfulliu 的提醒(板子被人換掉),難怪原以為這樣共有768MB(ram外插256mb+內建512mb)

网友:
哇靠 這麼黑心花錢被人降級

pfulliu大的眼力真好,應該也維修了不少同款的機器
才能這麼快就察覺到兩個機版晶片組的不同

楼主:
目前已裝XP使用正常,謝謝提供協助算完修了

网友:
恭喜你完修,這機器兩年前壞粉多,常常有人再換板,反正使用者也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M5 系列 長有人用這片替代的一一 習慣就好一一
換版容易 速度也快一一
要動手拆修 檢查 很花時間
對維修沒興趣+上服務熱忱的 沒基本維修器材 VGA反修台的都採用換版
USER都不清楚 這很要不得˙的 出非是先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