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老誰有用Windows 2003架對外DNS Server?

楼主(2010-12-16):
不要罵我屁股癢,好好的CentOS放著不用,幹嘛去Windows架DNS,我是有苦衷的.....。
說說我的情形,目前域名註冊商那裡是兩台自管,一台是macliu另一台就是我的Windows 2003 DNS,現在我的DNS是不能用的,各位現在還能上痞酷論壇是因為macliu的DNS幫忙頂著。
我那台DNS的IP是211.20.236.24,主機名是ns.pigoo.com,本來我是用dns.pigoo.com,但是搞了大半天搞不起來,又把它換成ns.pigoo.com,可能又要半天才會生效吧!
我架完這台DNS後,使用nslookup查詢
server ns.pigoo.com
可以解出211.20.236.24
查詢dns.hinet.net
可以解出168.95.1.1
我查什麼都正常

接著我由外面查裡面
server dns.hinet.net
出現
Default Server :dns.hinet.net
Address:168.95.1.1

我鍵入dns.pigoo.com
它回答沒有這個域名

各位大老出個手吧!這到底是什麼情形咧!我的53 Port(TCP&UDP)都有開呀!
感謝啦!

网友:
你這台有沒有注冊到DNS名單
你會不會把2003 SERVER DNS 架成了根伺服器呀
nslookup 到你的SERVER 解不出什麼東西,
照一張你的DNS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註冊商有登錄呀!

照這張嗎?

謝謝啦!幫我看一下吧!

楼主:
誰幫我找出原因我有重賞。
一是烏骨雞學姐就讓給他了。
二是hwj讓他搥三下。

未完~~

网友:
回复 楼主:

    1   59.125.86.80是macliut IP嗎,DNS給他用了,所以你不能用(我的DNS查到的)
     2   你網域那邊設成什麼
            正常要這樣 例
                                  第1台 DNS1.pigoo.com  211.20.236.24
                            第2台 server1.dc.mac-tech.idv.tw  59.125.86.80

建議加入個數字 比較好用
你要用DNS也好NS也行 ,但二台DNS中都要這個A記錄(不能有重複的)

网友:
不好意思 剛沒看到全圖
這樣應該是DNS的名稱給59.125.86.80 用了
ns.pigoo.com 他那邊沒有這個A記錄

网友:
名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有這一條記錄

楼主:
回复 网友A:

59.125.86.80是以前公司的IP,我中午已經去清除了,但是要一天的時間才會生效!
我目前那台2003是用ns.pigoo.com,IP是用211.20.236.24,而macliu那台DNS是
dns.mac-tech.idv.tw,IP是60.248.32.169。

你的意思是不是改成這樣?其實原先我就是設定這樣的,但是一樣不能用。

應該是那個59.125.86.80被佔住的關係。

感謝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家一起研究,我這方面比較行一點點

楼主:
回复 网友A:

ezchon老師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C:\Users\chon>ping dns.pigoo.com

Ping dns.pigoo.com [59.125.86.80] (使用 32 位元組的資料):
要求等候逾時。
要求等候逾時。
要求等候逾時。
要求等候逾時。

59.125.86.80 的 Ping 統計資料:
    封包: 已傳送 = 4,已收到 = 0, 已遺失 = 4 (100% 遺失),

C:\Users\chon>ping ns.pigoo.com

Ping ns.pigoo.com [211.20.236.24] (使用 32 位元組的資料):
要求等候逾時。
要求等候逾時。
要求等候逾時。
要求等候逾時。

211.20.236.24 的 Ping 統計資料:
    封包: 已傳送 = 4,已收到 = 0, 已遺失 = 4 (100% 遺失),

NS可以了, DNS還在舊的,要等等

行事要低調點 ,不要害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次是無相關的.
你不要搞錯了喔.
在上方的DNS知道這個DOMAIN要去找下面的主, 次, 3.....查詢.這個是你去買的那個XX商做的事.
記得.XX商那邊.你除了要跟它的DNS SERVER 說你的DOMAIN叫什麼外.還要跟它說....這個的IP是那個.
不然.誰知道你的 豬喔喔 活在世界的那個地方?

而主次.......則分別是不同的主機.也分別在不同的IP.
我看你的設定. 是全在同一台電腦上了.......

而主次....分別在不同的主機. 分別執行....它的目的是什麼???備援.
怕你的主掛蛋了. 別人找不到.
所以會有2, 3, 4房......
所以.如果是這樣. 那是不是你的設定檔只要有一份就好了?
不然的話.你要改個設定.不就要去拿別人的權限才能進別人家改?
所以主會有一份設定檔.
而2,3,4....房勒?就只要設定成別人的 slave 就可以了。

講到這...看得懂看. 看不懂找人翻譯一下給你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啊!有指定域名及IP呀!

紅箭頭就是在指定域名及對應IP用的。

其實我並用第二台DNS,那台DNS只是當我還沒設定好之前,代管bbs.pigoo.com不要斷線。

网友:
Wish 大請參考一下,在您的 dns 主機裏是不是要設一下 cname,再對應到所屬主機的 ip
圖恕刪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上線之後我會設定上的。
謝謝你的提醒。

楼主:
看到這個畫面,我感動的淚流滿面~~~~~

网友:
不過我還是不懂,為啥要用Windos架DNS啊???
複雜又容易當掉.....

DNS部分我很弱,所以我是給別人代管的...

网友:
終於解析成功了,看來是那個24小時的 .......嗯?

网友:
有圖有真象.
w大
你的第一張圖是你自己的 dns 吧.
第二張是註冊商的設定介面
如果是.
1.註冊商為上游 你有設定 ns 但是你並沒有設定 ns 的 ip
2.要測試是否設定 ok
  a.用nslookup 先 把 server 設定到 168.95.192.1
  b. 先找你的 ns 如果找到了. 就成功一半了
  c. 把下指令 server (你的ns) 把dns 改為你的ns (馬上可以進行測試)
      要等 24-48小時是要做全球同步, 測試設定是否正確這樣子就行了.
  d.如果測試成功. 就等個幾小時就行了.
3.在你自己的 ns 上也要設定你的網域的其他的 ns 設定.

幫別人代管的dns

幫人代管的dns

幫人代管的dns

回復  ezchon

註冊商有登錄呀!

照這張嗎?

謝謝啦!幫我看一下吧! ...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看一下13樓,那個紅箭頭就是在指定dns server及IP的對應網頁,dns server及IP我一開始就有對應好了,只是我沒有貼出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實,我還想說一件事。
當你在 local 用 nslookup 然後把 server 指向 127.0.0.1 之後。
如果能正常查到。那都是外面設定的問題了。
這是"分水嶺",責任判斷的依據。

在電子學上說這個叫做 TP....Test Point.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個我知道呀!所以我都是在改舊冊商及新註冊商那邊。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 看到了.
失禮.失禮.
要增加穩定性及一致性
找一台做 master 其他的做 slave
如要修改. 只要針對 master 就可以.
windows 2003 的 dns server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功能?

网友:
如要修改. 只要針對 master 就可以.
windows 2003 的 dns server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功能?
引用 网友D:

有~~~ 這倒不是問題~~~ 不僅DNS可以做 Master / Slave ... 連 Service 都可以做Cluster~~~
在此得知w大只是單純的使用window server 2003 單純的建置DNS而已~~~
而不是建置Active Directory... 所以安全的漏洞會少上很多~~~
若是建置AD並且搭配DNS~ 安全性的部分要強烈注意!!! 而經驗告訴我會比較偏向擁有AD的Domain
要跟提供外部的DNS各自獨立並且使用不同的機器~~~

PS: 若真的怕掛點~ w大可以考慮虛擬化的部分~ 透過vmware的方式,搭配快照功能~~~
如此一來~ 就算被攻擊竄改毀了~~~ 能夠相當迅速的恢復原狀~~~ (透過vm快照恢復功能)

网友:
大大的DNS很正常, DNS正解,反解都OK.....應該是成功了~~~來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