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160 列印多跑空白紙張

楼主(2010-12-16):
HP1160常常列印時會多跑出空白紙,
例如列印三張,第一張有字、第二張空白、第三張有字、第四張空白....
一共出來六張,這是進紙輪還是分頁墊片的問題?

楼主:
電磁閥?
引用 网友A:

我試著將分頁墊片套上一節拇指套,結果暫時正常,
但是第二頁也上不來,阻力太大?

网友:
會印多張一起出來.是分紙片的問題.自己遇過~~

网友:
大部分都是分頁片的問題,我曾買過材料換修過。這個部位可以優先考慮。

网友:
最近修了1台HP 1300 狀況是單張列印沒問題(紙夾只放一張紙),列印2張以上第一張OK,第2張會卡住,在這裡學到將電磁閥的海棉換掉就OK了.提供您參考。

网友:
會多跑一張空白頁大部份是驅動問題(也有可能不是)~~
印表機可能偵測紙張大小不對.....

网友:
紙張磅數也有可能喔  !!   市面上那種 double a 都是80磅的 ... 大潤發有特價的永豐餘的有一些是70磅的,  有更便宜的有 60磅的 ,  60 跟 70磅的  紙蠻薄的  有一些印表機 就有可能一次兩張紙  才會發生  第一張有字、第二張空白、第三張有字、第四張空白.... (有可能一次進了兩張紙) 不然應該不會那麼剛好  隔一張就是白紙

网友:
會多跑一張空白頁大部份是驅動問題(也有可能不是)~~
印表機可能偵測紙張大小不對..... ...
引用 网友B:

阿水大說的是耶.如果是印一張會跑兩張(是一跑次喔)是分紙片.如果印一張跑兩次一張那就如阿水大說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來Dave大也是這方面的高手~~遇到難題再來請教您~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阿水大.我在你維修實例上偷學的啦.看了幾篇您的大作.讓我茅塞頓開.但印表機我只能簡單換修.我不是謙虛.而是事實阿.以後有問題時還請關照關照喔~

楼主:
電磁開關海綿作怪.... :@

還不確定,先清除再觀察看看,感謝各位高手的指點,小弟不勝感激

不過現在有另一個問題,剛剛不小心把上蓋弄破,能不能指點一下哪邊可以弄到上蓋?

編號是RC1-3801

楼主:
會多跑一張空白頁大部份是驅動問題(也有可能不是)~~
印表機可能偵測紙張大小不對..... ...
引用 网友B:

終於知道電磁開關的兩張和分頁片的兩張不同處了。
電磁開關會一張接著一張。
而分頁片是兩張黏在一起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