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2106AP 開機卡住....

楼主(2010-12-16):
找到不開機問題點後...將全部東西裝好...但一開機卻看到下圖
..一直反覆出現...  ...可是該接的我都接了ㄚ...有大大可告知是什麼問題嗎...

网友:
找不到開機裝置啊.....
檢查一下bios裡面硬碟資訊是否正確
另外...硬碟也要設定成active 並安裝OS

网友:
PXE-E61:MEDIA TEST FAILURE, CHECK CABLE
網路沒有偵測到,或是網路線有問題. BIOS應該有設定LAN 開機.

PXE-M0F: EXITING PXE ROM. 離開PXE模式.

以上英文孤狗一下就狠多答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他在找網路開機PXE,你進BIOS看硬碟是否安好?

安好的話檢查開機順序。不想看到這東西就找找能不能把PXE rom的mapping關掉。

一般PXE是拿來當無硬碟系統的開機。

不過我比較喜歡把它當作無光碟機安裝介面,快又好用。要換作業系統的時候不需要把光碟拿出來,

只需要放在某台特殊主機的硬碟上。

一般嵌入式系統也有這東西,具代表性的u-boot,他可以選擇驅動你的網路晶片,透過dhcp 跟ftp的方式可以把資料寫到ram或flash上,你可以把u-boot想成是你的BIOS。編driver是苦差事,沒用好會很容易死掉。不過這好像離題了。

對照起來,PXE的方式就是在BIOS裡面映射你的網路卡驅動,然後就可以透過dhcp給ip,連線到tftp上抓資料,會用的話相當的好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告知...但一開機就跑出這個...一直按F10都沒辦法進入BIOS...安裝好硬碟也沒用耶...苦腦..

网友:
水銀電池拔掉試試
先讓bios恢復出廠設定

网友:
硬碟啟動區沒設吧,重新導向MBR應該就okㄌ

网友:
1.原來的故障原因是什麼?
2.有更換新硬碟或重新安裝作業系統嗎?
3.鍵盤排線是否有安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