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維修實例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腳座 維修 FSB1333 無鉛 完修

楼主(2010-12-16):
由這板子來講解更換腳座的方式

不良原因為客人不小心,將CPU SOCKET的PIN用彎了,還有斷腳,請求更換775 CPU腳座,
但是現在所有生產的電子產品幾乎都已導入無鉛製程,原廠為求品質及耐用度要減低板子元件的高溫,雜訊,所以都會有一至兩層的大地層幫助散熱,所以對於維修換電容、換ic、換mos、換BGA或者其他DIP元件,有一定的難度,這個難度就是指不影響板子外觀,以及塑膠元件,又能方便更換;但對於使用一般烙鐵,熱風機,或者大陸bga機台要更換元件有如雪上加霜,硬到不行,原因在於板層的GROUND

不良的板子

產品型號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不良位置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放大不良位置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在拍一張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解焊不良品

一般人都粉愛拆電容,但是我特別不愛拆,因為不好拆,反正也不會爆拆幹嘛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曲線以到達融錫,要把不良腳座夾起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取下腳座的樣子,剛出爐的,燙燙燙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焊接點的樣子,皆無氧化,或者黑墊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放大一張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不良腳座背面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不良腳座正面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將pad除錫乾淨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有好的廠商我們一定要力挺跟支持(尤其在南部), (IC995)贊啦,品質好,東西有問題又粉熱心處理,比自己去掏寶網買放心多了,完全不用擔憂
這腳座tyco電子出廠的無鉛腳座,現在都環保了,粉少有鉛了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我最討厭貼部落格或這論壇的原因在於,一直在取圖,浪費時間,板子都冷卻了,又要在預熱一次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進行回焊動作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更換完成,取下對位用的保護塑膠蓋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使用假負載測試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再拍一張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放大更換完的腳座pin腳,應該不可能會歪吧,呵呵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更換完的背面樣子,還好,沒啥變色,要愛惜請多清一下散熱片,主機板會變色大多都已經高溫粉久
金鼎3c- 技嘉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裝上保護蓋,交給同行

感謝觀賞,有問題請指教^^................

网友:
專業的機子 做起來 真漂亮又不用拆電容 ~..
這是2溫區的? `...  看對岸那種 `拆無鉛的都要用到3溫區.
我拿回 `ASUS 跟技嘉 修回的 ~BGA橋  PCB都會有變色耶 ~..

网友:
財力厚 果然效能倍增

楼主:
1.我不曉得是幾區段,因為照著零件容許的溫度規範做的,那個段數要幹嘛,反正機器會自己控制上升斜率
2.你送去的華碩跟技嘉他們的外包廠商就是用大陸機台,所以才會變色,因為公司這麼閒又把不良品寄回大陸REWROK,何況大陸不良品是不准回國,這應該是所有工廠都知道的

网友:
想請教一下, 一般換 CPU 座行情價及同行價大約是多少, 我沒類似工具, 但有這方面的困擾..

THKS..

若不方便在版上透漏, 可否 PM 我..

网友:
專業的人,專業的機器,作出來的確不同凡嚮~感謝分享~

网友:
這G31....不是還在保內嗎,聽我朋友說能做775腳座全台只有2台一台在岡山另外不會就是這台吧
,還有775難做的原因,還有是一種插針 ,難做是板子彎板才難做吧,"救救我"的林老闆很忙可以跟他交關,但請教問題時請大家幫忙節省時間 因為他快要瘋了.有人買一個MOS管打長途電話問了使用跟量測方法問了快一小時

楼主:
你消息太不靈通了,775腳座能做的廠商太多了,基隆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雲林 高雄 裡面個有好幾家, 1366腳座的有  基隆 台北 新竹 這我目前聽到的......所以你資訊輸太多了

2.還有一個沒回到, 775腳座的 DIP座粉好換 , PCBA預熱到一個溫度, 拿去湧錫爐,3秒就起來了(無鉛)
3.那是想學維修的人太多,因為民間維修讓太多客戶不信任,所以一直在找可信賴的廠商,不會修完真的只能用三個月
ps.真希望不是這論壇的學員,不然就太對不起林先生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不曉得板大收多少 但外面純代工BGA一次800不含料  大陸是100草紙 是純代工 如果不是BGA故障是其他部分故障也要收錢

楼主:
我收的條件純粹代工,user 600,同行看數量,都含料,沒含料有點誇張,若是回收廠撿的或者太髒,板子變色,我就退,沒必要拿名聲往地上砸

网友:
回復  cremaker

   我是不曉得板大收多少 但外面純代工BGA一次800不含料  大陸是100草紙 是純代工 如果 ...
引用 网友B:

了解了.. 我手上有些板子, 功能沒問題, 就是 CPU 座出槌..

不過這些板子不是很好的板子, 所以若要換 CPU 座, 可能要賣出時, 會沒人要..

楼主:
那就拿去當料板拆吧,因為現在主機板太便宜,沒修的價值,拆完做環保拿去回收

网友:
600算是ok的價格,當然以主機板殘值來說是算多的
一片二手775板也差不多1000左右
但還是有他的市場在...像是公司行號,不是說要換主機板就可以換的
有些"特殊"軟體有鎖硬體...請軟體公司解...一趟上萬元都有

我就接過類似案件...客戶是早期478板,拿2手板換上後...他的CNC軟體啟動不了
就算找同廠同型號...一樣啟動不了...
後來知道那軟體有硬體鎖,會把BIOS資訊寫入"硬體鎖"
只好拿原板去給同行修...修多少就不說了(比版大多一點,是南橋死亡),重點是修好,他的CNC就可以用了...

网友:
後來知道那軟體有硬體鎖,會把BIOS資訊寫入"硬體鎖"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的是, 拿塊同樣的板子, 把 BIOS 裝過去, 應該也可以用吧..

楼主:
775的腳座還挺值錢的,我曾經拿去賣還賣了兩百,就一個小箱子,可能白鐵的價格好

网友:
真正的好機台 做的好 跟本不用像到3溫區 上下底部加熱
其實3溫區的機台一點都不好用~超難用~用過的人應該都知道
德國人的工藝強有強的水準 東西貴也有其原因在~
為何技嘉 asus維修過的板子出來都會黃黃的
就是因為他們也都是使用大陸產的機台~ 只不過是 高級點的吹風機吧~
現今太多的維修公司 打著維修的名義 拿著吹風機 上下吹一吹就可以用了~客戶殊不知  經吹過的東西
確不肯花成本換晶片 是一定會再故障的 短則一個月長則三個月~撐過所謂的保固期就好了
好心的還會幫你植植球  狠點的連把晶片拿起來過都沒有~就這樣像變魔術 5分鐘 吹一下就好了~
看多了 實在是唉聲連連阿

网友:
換775座如雕蟲小技,樓主的口氣搞的好像很難.
有想學維修千萬不要給誤導.
775換座的訣竅很簡單,大概說明一下
使用返修台在每個溫度曲段要比一般多20度左右(由於775周圍鐵的部份容易吸熱導致熱補償不夠)
有返修台的朋友如果有不懂得可以發短消息給我!
也請樓主以後來這發言不是來做生意的,而是互相學習

楼主:
感謝指教
有更好的的方法可以貼出來給大家看,別只會嘴巴說說,這種我見多了
能貼給大家看,能力才會提昇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下各加20度是要用幾度呢???主板不會變形嗎??
不會有空焊虛焊跟拖焊的現像嗎??樓主的返修台應該是夠專業才能做的這麼清鬆!

网友:
看來樓主真的是生意人

网友:
回复 网友E:

底部250左右,上面熱風有鉛與無鉛各曲段加20度就可以,
cpu座定位要準確就不會有連錫

网友:
換775座如雕蟲小技,樓主的口氣搞的好像很難.
有想學維修千萬不要給誤導.
775換座的訣竅很簡單,大概說明一下 ...
引用 网友D:

不彎板下,換CPU座確實不會比BGA難。因為沒有IC可以燒壞。

我一直不懂其他人的加工為什麼會搞到板子變焦黃!?板子變焦黃不就是溫度太高導致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嗯~說起來好簡單的感覺  看起來也都很簡單  就是不知道實做起來~

网友:
使用返修台在每個溫度曲段要比一般多20度左右(由於775周圍鐵的部份容易吸熱導致熱補償不夠) ...
引用 网友D:

您這個論點我是同意的,不過得視情況而定。

使用無罩熱風槍時,確實需要考慮到金屬吸熱與散熱的影響。
像這台機器本身把零件罩得很好,所以溫度並不需要增加。

這是我的判斷啦!(罩子對BGA施工品質真的很重要)

楼主:
1.在這論壇裡,有開店做生意的應該遍遍是,沒必要針對人
2.我並沒在裡面賣東西,裡面大家po的都是更換心得,能接受就看,不能接受就不要看
3.有正常的更換規範,總比只會用嘴巴說的來的可靠,靠嘴在那唬客人並不是好的作風

有問題請指教.

网友:
回復  draculaxx

嗯嗯~說起來好簡單的感覺  看起來也都很簡單  就是不知道實做起來~ ...
引用 网友E:

可否把您的心得說一說!?例如實做上哪裡比較容易出問題,還有為什麼。
不是在挑戰,希望多了解一下他人的經驗與心得,並用以減少錯誤嘗試。
(你多講我多聽,當以後遇到問題時,修正得也會比較快。)

网友:
.....換CPU座很簡單??????
是我眼花了嗎???
真的那麼簡單????圖呢???實例呢???
PO出來給大家看看...有圖有真相..才是這論壇的宗旨吧
最好是能把流程細步拍照~~這樣才能證明~~
最好連續發個5~6個以上的實例..這樣才能證明~~~真的很簡單
對了~~~最好是連溫度曲線都要有~~
多幾個溫度表在周圍~分成內中外各區的溫度~~拍照出來看看~~
這樣才能知道簡單是簡單在哪....

另外~~我想知道簡單的拿下CPU座~~是多簡單的拿法...
對準放回去有多簡單???

网友:
如果我一時講太快,那就在這裡說聲抱歉。

shunxing大有提到對準放回去有難度,這我以後有機會再試試看。
(這提醒了我看不見所以不好對位的問題,這是我的疏忽。)

网友:
回復  smallp0830

底部250左右,上面熱風有鉛與無鉛各曲段加20度就可以,
cpu座定位要準確就不會有連錫 ...
引用 网友D:

「cpu座定位要準確就不會有連錫」,剛剛沒仔細看,現在看到了。
(請大家多提供自己的心得了哦!!)

网友:
我突然想起以前有科技廠人員提到如何檢驗BGA是否有焊好的問題(不是對位,對位對工廠不難),這個焊接品質的問題還滿難解的,而且會嚴重影響產品壽命。我剛剛拿了幾片板子來看,並且設想機器對位的問題,才想到科技廠可能是用X-ray定位。這樣的話,手工的難度就提高不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1萬的機器跟百萬的機器差在1萬的機器一天只能做?片,百萬機器可以作N片
沒有返修台用理論去修0片,所以業餘維修可以,當飯吃不行,這裡是難能可貴的地方在於不收費也不像其他的論壇關鍵的地方把你遮起來或是你不是收費會員就不你看,我常告訴來找學東西的人,純研究業餘拿自己的東西去修去玩無所謂 ,但一旦你是職業修理就要用嚴肅的態度去面對 ,把客人的東西玩壞,不只要賠錢還要賠上自己的名聲, 為何原廠換面板報價8000你報3000還是給原廠修,因為名聲臭了,所以除了鑽研技術之外,這也是一門良心事業,作的好客人看見你就尊稱一聲師傅,作的不好跟客人偷換零件或拿客人的東西當實驗品練功夫,被人知道不但生意不用作, 出門還被人吐口水,跟大家共勉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說得是!

商業就是要快又穩,而且產量不能卡住交不出來。所以機器要又穩又勇。
不過我們玩家級的也要朝精益求精的方向前進,克服沿路遇到的問題(技術或工程問題)。

就算是在玩也是在玩技術。不玩精就不算在玩技術了。至少向量少質精前進。我正在架BGA的東西,一步一步的玩下去。
多學多了解一點原理,架了也比較接近正確架構。多虧 pfulliu大正好貼此專業機的文,讓我剛接觸BGA就能了解什麼是專業的作法。少因為不知道觀念在哪而走一些冤枉路。

(幾千元的家用咖啡設備就是不能用在營業用,用一用會卡住,要清要一些時間。除了讓客人等,自己也很難看。十幾二十萬的營業用機就是怎麼操都不會掛,並且機器滿線依然游刃有餘,機器比人還勇。兩孔咖啡機,一操作兩孔一個人拚命填壓咖啡,機器都不會掛。所以市面上的專業咖啡機其實大部分時間都在納涼。這台BGA營業機應當也是如此,一旦開動就又勇又穩。)

网友:
關於對CPU插座對位的問題,一開始我沒想到。有人提了,就想一想。

我是想到用一張紙(半透明或投影片), ...
引用 网友F:

我們是業餘的...
真正使用專業機的...上面都一定有X光機攝影機...
用那種玩意....還對不準...那也不用說專業了...
都使用這種百萬級的...良率要是沒達99%以上..那也不用修了..

回復  shunxing

1萬的機器跟百萬的機器差在1萬的機器一天只能做?片,百萬機器可以作N片
沒有返修台用理論 ...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還沒把它當飯吃...現在我能修的~~也只是在加焊這區塊~~
換晶片~~~還在練技術~如果要使用全新晶片...那也不用練了...
只要會拆...板子上的廢錫處理乾淨...晶片都有晶片框...
對準~~~用我那台就可以做到99%的成功率了...
全新的晶片...你根本不用去學植球.......都幫你植好了拉

楼主:
TO:shunxing  感謝你了解無鉛更換並不是容易的事

TO:draculaxx  你po的X-RAY一點都不專業,並不是只要沒短路就能用,要看他吃錫的飽和度,錫的融合中是否有氣泡,所謂的氣泡就是FLUX未完全揮發,因為基板過爐一定會有刷錫高,融合不好會有氣泡,若本身原件容易高溫,BGA零件錫裂的機會就會粉大,在論壇上別認為溫度對就一定會好,每個板層板厚都不一樣,地層分佈也不一樣。

网友:
TO:draculaxx  你po的X-RAY一點都不專業,並不是只要沒短 ...
引用 网友H:

我只是隨便找個X-ray的圖貼上給大家看而已。

關於焊接品質可是個大問題呢!當時我們公司的老闆在問外國的技術人員「某種(忘了)放射源可否用來確認焊接品質」。工廠還是有工廠的問題。那家大廠要是能確保焊接品質驗証技術的話,那可就超越眾家大廠成為佼佼者了!

至於你說的氣泡問題,應該是焊鍚膏才會有的現象吧!(小討論又不是長篇論文,難免有錯或漏掉一些東西。自己多看多補齊就好了。)

楼主:
1.若有得罪到那些要收會費,或者要買東西賺經驗值得的論壇,真抱歉,影響到你的生意了!因為來這裡分享是不用收費的,所以要抱怨就抱怨
2.在這裡我所貼過的文章中,都是強調耐用度,我並沒那麼有空閒天天在那拆又植球,因為我懶得拆來拆去,一次就要給你斷根
3.喜歡用藥劑回焊我也不建議,尤其無鉛,基板過SMT爐時氧化已經一次,過了DIP爐又再一次氧化,客人使用出問題,事實上晶片已經差不多快掛了,再讓你用FLUX回焊一次,撐也不久了,ps.沒上過錫的成分與特性是無法懂這原理,只能自己慢慢了解才會懂我說的
4.在這我不會去嘲笑使用土法完修的人(頂多心裡笑一笑),因為他們也是在學習如何增加良率,頂多給個建議,讓他可以不要再見到這不良品,因為太多客人已經都變聰明了,得到的教訓太多了,不試著改變粉快是被淘汰的。

所以~~~~感謝那些支持我的學員,還有同行

ps.沒事別打給我,因為我不愛接電話,請寫mail

网友:
說真的,看了你的文以後,我覺得要做BGA應該要保固半年或一年吧!如果客戶不捨得花大錢重植晶片,告知客戶加焊的低價、風險之關係,且願意保固三~六個月,應該是可以的吧!畢竟什麼價格什麼服務,超過算你運氣好。

如果讓客人白花錢、花冤枉錢也不好。雖然你的貼文小部分要修正,但是不能意氣用事到連重要的部分都不看。
(前一陣子我的車燒了!緊急找修車廠處理了一下收我兩千三,但根本沒修好。換兩個合計五百元的零件,但問題並沒有解決。回老家找了信任的修車行,修到好三千三,其中還包含換發電機的錢。總之,修不好應當退費才對,要讓找你的人信任。)

网友:
感謝分享換腳座的實例 【775 CPU腳座】

我覺得【有無做生意】都無妨~  不要打廣告就可以了^-^
還有一點   就是樓主肯【花時間去   拍出清晰的照片+po出來分享】~
這個網站的維修資料【才會更齊全】!!

网友:
專業的機子 做起來就是漂亮 , 請問高雄作同行在那裡

网友:
這論壇就是把修東西的過程分享出來
當然這邊開店做生意的不少,我也是開店做生意的
相信S大,金大,狼大,粗工大...相信你們也是開店做生意的,先不管有沒有打廣告
用土砲返修台還是專業返修台都好,用加焊法還是重值BGA都好
他們都把維修過程以圖文詳細說明,且這邊也是不收費的,要感謝他們把這些東西分享
如同有些大大說的...許多論壇都還是收費的,要看到這種上百萬的返修台植BGA流程
除了親自去PCB廠外,在其他論壇應該機會不高...(除非加入付費會員)
且這邊論壇其他部份如線路查修,常見維修通病...都很清楚
除了要感謝前輩們的分享外,也感謝有痞酷這個論壇,給我們這個平台去發揮...

网友:
這種PO文, PO一次會覺得新鮮, 三次以上相同的文章,卻沒有任何技術性質, 就太過了.....

网友:
噓!!這種事不要講太大聲n_006|

因為他不會貼一篇專文介詔機台,所以有一些治具還沒曝光。
那個風罩搞不好有十幾二十種,現在大家都要他別po的話,那就沒有機會看到了。

网友:
我 發現這次金大的風罩好像不同了~~~~~
CPU座我覺得很難換@@"
一直失敗啊€~~~~~~~~

网友:
看完了draculaxx 大的見解 對無鉛又更加的了解.

無鉛的做補焊 我嘗試N次了...

可能真的要報名加入BGA植球俱樂部 才能根絕...
我一直以為有了返修台+三溫區 可以做完美補焊

但是補焊也不是沒成功過 至今至少半年起跳(PS3 XBOX360).
但以上我加溫都沒有超過185度 這不知道是什麼原理? 以上文有提到(無鉛217)

网友:
我上次用返修台回焊時
不知是溫度太高時間太長,把電容都飛了出來
被打中了
大大可不可以告知溫度大約多少...及時間多久
謝謝大大

网友:
機器若是使用光學(機器視覺)定位的話,只要光學座標與機器手臂運動座標已經校正的話,當光學座標判斷出中心位置,就可透過控制機械手臂的伺服系統來達到"看到就是放下去的位置"

楼主:
融錫段,板溫210(底部),時間120s,上半部自己抓

网友:
謝啦!210應當是設定的加熱溫度吧!這是這台機器的操作參數。要是那台機器這麼大又設到210度,那應該很熱吧!!

其實我真正想知道的並不是這台機器將板子加熱到幾度,而是溫度到幾度時會把電容烤壞掉。之所以會問這台機器加熱時板子的上面是幾度,則是因為這是機台設計時必需考量的事。一個簡單答案。

再去找找電容的耐溫特性是怎麼樣的。

网友:
資料我已經找到了,這是業界的工業標準。

「根據標準規格,對非密封固體表面組裝組件的溫度/再流敏感度分類,選取特定的參數。電容器以每秒3℃的速率遞升至190℃的預熱溫度,在此溫度滯留120秒」

依照pfulliu的回覆則是正解。如同我說的,210度是這台機器的設定參數。因為板子與機台有一點間隔,所以降個20~30度是合理的。當時會想到這個是因為電解電容大部分標示105度,不過這是在操作狀態的耐熱溫度,與非操作受熱溫度應當有所不同。看來這個疑惑也解決了。

底部有溫度不足,這可是會影響BGA加工成果甚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到什麼溫度會把電路板烤到焦黃!?

(這個問題只要把主機板放進烤箱中烤就可以知道了,不過有技術文件更好、更簡單。)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些rework的機器應該不便宜吧.
要修多少的維修品才會回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