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MD DIODE M7, 確定可以用1N4007替代

楼主(2010-12-17):
某日請人用 HOLA DM-865 多用電錶, 量車的發電機輸出電壓和12V 電池, 熊熊給他忘記先打擋, 在 OHM 檔量 12V

近日拆開, 保險絲燒了, 看到 DIODE 爆了, SMD DIODE, M7, 請問是耐壓電流是多少 ?

換好保險絲燒, OHM 檔可以繼續量, 但是少過100 ohm 不准.

搞定

网友:
用 1N4007 代用看看..

网友:
1N4007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044007931

网友:
你保險絲~~~下方好像有燒焦斷線~~~~要注意補線喔~

网友:
線路燒了
要補線喔

楼主:
用 1N4007 代用看看..
引用 网友A:

    感溫...
還想請教, 怎樣查到 M7 = 1N4007 的呢?

楼主:
線路燒了
要補線喔
引用 网友B:

    瓦載拉..謝

楼主:
你保險絲~~~下方好像有燒焦斷線~~~~要注意補線喔~
引用 网友C:

    瓦載拉..謝

楼主:
1N4007
引用 网友D:

    瓦載拉..謝

网友:
感溫...
還想請教, 怎樣查到 M7 = 1N4007 的呢?
引用 网友E:

說來話頭長..

忘了上次修什麼, 就是 M7 壞了, 結果用 google 以關鍵字 "SMD M7" 就查到以下資料..
http://www.suntan.com.hk/Rectifier-Diode/SMD.html

基本上 M1-M7 對應到 4001-4007, 很好記的..

楼主:
說來話頭長..

忘了上次修什麼, 就是 M7 壞了, 結果用 google 以關鍵字 "SMD M7" 就查到以下資料..

基 ...
引用 网友A: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