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維修實例2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腳座 維修 FSB1333 無鉛 完修

楼主(2010-12-17):
..................................................這是另一片粉厚粉厚的無鉛板

不良主機板

再拍一張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不良腳座,放大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主機板MOS已經有一點吃重電了,板子稍微變色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打開鐵蓋,看看不良針腳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開始解焊

已到融點,準備夾起腳座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老毛病,一拿起便開始除錫,忘了拍,還好沒除完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不良腳座背面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不良腳座正面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除完錫的樣子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PAD全部亮晶晶,無氧化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放置新的CPU座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開始回焊流程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更換完成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好美的香檳色,有種陶醉的感覺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外觀皆沒變色,只有先天不良的顏色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點燈測試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新舊品對照,我還是喜歡香檳色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背板樣子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無變色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完成更換作業,祝你用到報廢腳座都不會壞
金鼎3c- 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 腳座 維修

完成測試,感謝觀賞,晚安

网友:
專業的機子 做出來 真水..
換 775 座 ~~真的 超難的 ~用土炮 我看 別想囉 ~
大大 問一下 ~我看有些 775座 BGA PCB 那區塊 都變形 ~...那怎麼辦 ~..
板子 很明顯 `

网友:
大大真的粉專業啊!
看到這些設定,自己都看到流口水!

网友:
糟糕...看P大的實例 超想買反修台的...

請問迅X牌的 CF360T 可以辦到嗎? P大這台太貴 0.0

网友:
專業的設備專業的維修技術.真是完美阿

网友:
又在欺負小動物了~~

网友:
不要有百萬返修台的迷失,充分掌控溫度,一萬塊的返修台做出來都一樣的!

网友:
不要有百萬返修台的迷失,充分掌控溫度,一萬塊的返修台做出來都一樣的!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前面我已經有間接跟他講過了。

他的背景一定是不懂物理,非理科的人(是理科也一定不是物理)。不過,能藉由他的貼文讓大家間接看到這台專業機器,也是很好的。

另外,只要能自己製作風罩,並在風罩內設置「可調整」熱風的導流板,如此一來均溫的品質是極高的。甚至高過這台百萬返修台。
(這種風罩的設計與構想也不好做,不過樓主這台機器的貼文對我在BGA的想法上也是很有助益的。)

网友:
這張圖很好看,也很重要。大家多看看、多研究。

网友:
對了~~~~這樣板子~~~~會有變形嗎~~~~

网友:
這種發文, 實在沒有意思, 浪費儲存空間.

网友:
這種發文, 實在沒有意思, 浪費儲存空間.
引用 网友B:

有點道理,哈哈哈~~~~(不過雖然看起來都差不多,還是得盡力看出一些小差別。)

我只是不好意思說「可不可以貼一篇文好好介詔這台機器」,包括各式風罩照片、各種狀況的操作手續等。這可就是大公開了。

所以就安安靜静的看照片,看到現在重要的也差不多都知道了。

(我上網站找手冊,想一看究竟多了解一點,不過沒找到應該是不公開吧!好像F1賽車的引擊都包得好好的,因為據說優異的引擊工程師只要看到外殼就知道裡面是怎麼設計的了。)

楼主:
只能貼結果,細部沒法貼,就像在科學園工廠區裡電路圖跟產品用料都是機密,想了解去德國網站慢慢搜索,產品設計成果是廠商的專利,公開就是侵犯人家的商權跟智財權。

网友A:
這個問題前面我已經有間接跟他講過了。

他的背景一定是不懂物理,非理科的人(是理科也一定不是物理)。 ...
引用 网友C:

說說我的想法..

工具是重要的, 但別忘了主人及使用者是 "人"..

技術好的人, 好的工具可有相得益彰之效, 但沒好的工具, 技術好的人是否就不會修呢? 非也..

同樣的一台百萬及一萬的, 我想有技術背景的人一樣可將不良品修好.. 對吧..

如果我所有的維修工具都是名牌, 一般人望不可及, 是不就代表我的技術很行呢?

寶劍佩英雄, 但英雄一定要有寶劍?

网友:
不然不要公開,讓我私下看看就好了!!!!
原文手冊(不是德文的話)我可以看得懂,我自己看就行了不用花時間教我。
(開開玩笑說玩的啦!)

网友:
寶劍佩英雄, 但英雄一定要有寶劍?...
引用 网友A:

寶劍佩英雄, 但英雄一定要有寶劍?

要!不過沒有寶劍的時候就要自己打一把。就算兩光也要鋒利。

我最近嘗試架BGA工具,慢慢架架看。看遇到什麼問題再一步步克服。版上大多用黑晶爐,後來我想試試溫控鐵板,說不定不會成功。還有,用鐵剪刀剪鐵皮,這樣就能試著自製各種型式的風罩。

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試試,要花不少時間製作與試驗。風罩的問題我想了很多材料與方法,最後想到鐵剪刀。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工具還方便金屬加工的??想不出來了。

自己做做看了。。。。

网友:
寶劍佩英雄, 但英雄一定要有寶劍?
引用 网友C:

呵..

那麼在痞酷一大堆維修的都不是英雄了..

网友:
呵..

那麼在痞酷一大堆維修的都不是英雄了..
引用 网友A:

都是英雄啊!!

大家不是在買寶劍、做寶劍嗎?(寶劍又不是只有返修台,示波器也是寶劍;高級一點的烙鐵是小寶劍)

网友:
這種LGA腳座的故障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人為?還是用久了自然會壞..

网友:
第三張照片的上方,接觸片砸壞了吧!上回版上還有位大大把吹氣球一壓,飛出去就砸壞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砸壞就要換CPU座。用針一個個再慢慢矯正回來不行嗎??

网友:
矯正回來不行嗎.......粉難用 ~會斷 `...

网友:
哦!原來如此,沒遇過所以不知道。

我的這一片775用了四年多都還沒出問題。當時原廠風扇設計不良,壓上主機板扣上風扇,主機板的背面就凸出來了,樣子真嚇人。我只知道這個不能再拆下來,一拆下風扇CPU座大概就完了。

大概因為壓得太緊,所以CPU座不會脫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比較想知道的是、擁有寶劍的是否都是英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覆

用了四年多......那也蠻撐的喔!intel打從P4開始,一用BGA的socket,空焊的陰影,很難脫離,尤其以LGA 775之後,更為恐怖,CPU溫度高,扣具也設計不良,施力下去,若無背板強化,絕對彎板,所以有時候,看到已經扣上散熱器已久的BGA socket板子(尤其是775),光拆就有點怕怕的,怕這麼一拆,就毀了。
小弟我家裡改了兩台用775腳位的CPU扣具了,買不了高檔散熱器、不想弄背板(謎之音:.........明明想省小錢),只好弄些小東西,改裝原廠扣具,20元以內搞定,感覺還不錯,只是效果沒有加上背板那麼強烈,安裝上也有些麻煩。

网友:
李慕白:李慕白就是虛名;宗派是虛名、劍法也是虛名、這把青冥劍還是虛名。一切都是人心的作用。

网友:
pfulliu大,可以告知一下做BGA時,主機板上面的溫度要幾度才算合格嗎?

网友:
大家不是在買寶劍、做寶劍嗎?(寶劍又不是只有返修台,示波器也是寶劍;高級一點的烙鐵是小寶劍)
+1
沒錯,其實再好的工具,不會使用的人也是廢鐵,知識是一點一滴累績來的,一次就成功固然值得嘉許
,但經過多次失敗而成功的那種喜悅,是旁人所法体會的。

网友:
寶劍給凡夫,也只能拿來切切菜殺殺雞,但給了英雄,就可塑造出絕世武功

相對的,英雄配上凡鐵,殺敵力量有限,只有配上以精鋼玄鐵煉製的神兵,才可攻無不克

网友:
【1】【華碩主機板 INTEL 775 CPU腳座】看到這個就 親切多了~
因為咱也是用 【華碩主機板】~電源與  供電的IC 【大小都長的差不多】~只有編號與位置不一樣而已^-^

【2】很專業的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溫控鐵板是接觸傳熱,電路板不能用這種方式預熱,

隔空傳熱方式只有熱風及紅外線.預熱台已有低價成品可以用,不要花太多時間去玩!

金屬板的剪切,手工剪刀是基本的(可以參觀白鐵號的作業方式,或者是就請他們製作)
材料有銅板及鋁板.(鋼板不好剪,而且小尺寸時很難成型)

网友:
寶劍佩英雄, 但英雄一定要有寶劍?

要!不過沒有寶劍的時候就要自己打一把。就算兩光也要鋒利。

我最近 ...
引用 网友C:

最薄的鋁板阿.....
只要美工好~~~要做出任何形狀都沒問題~~~

网友:
回復  draculaxx
溫控鐵板是接觸傳熱,電路板不能用這種方式預熱,

隔空傳熱方式只有熱風及紅外線.預熱台已 ...
引用 网友D:

鐵板~也可以當反修台~~~
只不過.....耗電量太重了拉~~~~
而且~~鐵板導熱...雖然沒有熱風與光接觸熱來的好
但它的熱對流...絕對可以當反修台~~~只是~~沒這麼多錢去繳電費拉...

网友:
最薄的鋁板阿.....
只要美工好~~~要做出任何形狀都沒問題~~~
引用 网友E:

這就是問題之所在。如何把外型打得漂亮、平整,就是製作的關鍵。我沒打過鐵,只知道國中時用鐵剪刀不小心割傷了。有陰影啊!!
還有,就是小直角的方型切角也是問題。

(還沒有想到有沒有剪方型或直角的工具)

网友D:
鐵板~也可以當反修台~~~
只不過.....耗電量太重了拉~~~~
而且~~鐵板導熱...雖然沒有熱風與光接觸熱來的 ...
引用 网友E:

電量的這個問題我早已經列入考量過了,應該不會是個問題。而且還會比較省電。

方法有兩種:
1.第一種方法就是用「隔熱棉」。
2.還有一種做法就是用烤箱烤,烤差不多了再用電熱板維持溫度,開始施工。

電費不會比黑晶爐或烤箱高,提示完畢!!

网友:
材料有銅板及鋁板.(鋼板不好剪,而且小尺寸時很難成型) ...
引用 网友D:

金屬薄板的材料也早想好了,一天24小時全年無休都可以買到。

网友:
其實有好的機器會加快專業維修人員的速度和成功率,但如果是用二流的機器也是可以修好東西,只是速度和成功率就會下降。

楼主:
這在於客人的選擇,喜歡一次處理好,還是想要一直跟電腦公司相親

网友(2011-05-29):
手癢了..想買台來練習練習..

网友:
真的要來好好考慮一下買一台反修台!!

网友:
真專業..不之換無鉛 CPU 座要花多少
請問這機器 - 下面的溫度是用幾度 , 還有上面的熱風是幾度 ..
幾分鐘後才拿的起壞的 CPU 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