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維修實例 DDR2記憶體 排阻故障

楼主(2010-12-17):
最近修好了一支記憶體,壞掉的原因是排阻的阻值異常,導致電腦抓不到記憶體,小弟把過程
大概的分享一下,因為我寫是看了板上的文章才有辦法修好這條記憶體的

先用橡皮插將金手指嚓一遍,沒效。
看了一下外觀沒什麼損壞,想起先前看過的文章提到排阻故障的案例,於是拿起電表開始一個
一個的測量,果然沒讓我差點脫窗的眼睛給白費功夫,運氣好碰到一支壞排阻的記憶體。

原本應該是22~23 歐姆的 ,卻變成約500多歐姆,沒看清楚變成多少,反正抓到了。

翻了一下平常捨不得丟的電子垃圾,終於找到了大小差不多的220排阻,修復有望。

這排阻小的連一粒米都不到,害我焊接花了不少時間,橋來橋去橋壞了兩顆,都是掉
焊點,後來氣到乾脆指甲壓著,一手拿烙鐵側向用刷的,竟然一次就成功。

焊接好了檢視一下有沒有問題,雖然看起來像狗啃的,但至少沒有PIN腳跟PIN腳相連,
經過測試之後也能正常抓到記憶體了,算撿到的吧~~~
下次有故障的記憶体,別丟太快,先拿起電表量量看,拿改裝的針頭探棒會更好測量。

网友:
看樣子,要買一把放大鏡來試試了。

网友:
話說DDR2的記憶體不是都有終保嗎?
還是這個廠牌的沒有終保?

网友:
恭喜完 修~ 排阻 很小 粉難焊的 ~

网友:
這真是考驗眼力的工作~
恭喜版主完修~

网友:
這是用顯微鏡去拍的嗎????
居然可以看到~~~~

网友:
真的是很傷眼力的維修作業
樓主大大眼力真好....
這麼小的pin都可以焊的上去~~真強

网友:
咦...DDR2以上不是都終保嗎??
原來樓主是要展現一下驚人的功力...
這邊沒有讚可以點~給你加分...

楼主:
tcy786 正在物色鐘錶師傅所使用的頭戴式放大鏡 不然眼睛早晚會瞎掉
lmu99 跟中信局買的機器,其實不知道這也有終身保
carzy1kimo 粉難焊,或許用熱風槍會簡單許多,可惜沒有阿~~
pachiko 謝謝,僅是運氣好,要是壞IC,我也沒轍
shunxing 這是用SONY H20 拍的,只不過有原圖放大裁切而已
raymondp156 修完才能體會wish大所說的 這小東西才是硬的@@ 看來我的眼睛也快不行了
好奇 這...我是真的不知道終生保,偏偏又有USER在唉記憶體太小,512MB開2007office很慢,偏偏手邊只剩下故障品,只好玩看看囉

网友:
沒錯!就是這樣.....上頭不是DRAM顆粒掛就是這小玩意兒出問題...

不過這東西很小烙鐵頭又大....操作有一定難度,恭喜完修!

网友:
修理它我都用熱風槍

网友:
挖竟然是排組~~
恭喜阿~~

网友:
對!焊小排阻要用--熱風槍,才好做事。

网友:
這眼力....真是佩服n_048|

网友:
夭壽,光是看圖就很吃力啦

网友:
年輕就是最大的本錢@@
還好我都看的到XD!!!

网友:
拿改裝的針頭探棒會更好測量 其實不用耶 去地上撿幾支電容剪下來的腳 夾起來 很好用喔

网友:
已經看過好幾個案例都是記憶體上面的排阻故障
導致於記憶體異常

多謝分享焊接的成功案例,刷過去一次就成功了,下次來玩看看

网友:
厲害利害排阻太小很難焊

我都拿去換新的記憶體

不過電家都說要等兩個禮拜

网友(2011-05-27):
大大的眼睛真強!!!這真的要放大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