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購 G540萬用燒錄器 因個人因素 取消
關閉

楼主(2010-12-17):
最近要去上課,可能就沒啥辦法來團購了,除非有人可以跟我配合,

我想去桃園上課,如果有桃園的朋友就連絡一下,寄到你那邊去,不然我還要回台中拿就麻煩多了。
--------------------------------------------------------------
統計:
oldhan        +sop8轉dip8
yoyomay     +sop8轉dip8
cnpan         +sop8轉dip8
jamyeh65   +sop8轉dip8
-------------------------------------
累積4台

之前一直說要的好像沒來這邊發團購文。
-----------------------------------------------------
好像真的有人想要。

具體樣貌請看拆機文。

G540拆機

就團購5台,每台1250運到你家,加買彈跳測試座sop8轉dip8的加100(這是加ic腳寬度是8mm的,便宜的是6mm的)

加sop8轉dip8的話就是1350含運。

單純幫忙代買,這一台萬一有問題的話也不是那麼容易修理,尤其是有CPLD,那裏面的資料很難拿出來,那顆C8051的資料也不好拿。

所以要的人請三思,不一定會開團成功。

這東西不比那些玩具,玩具很好修理,成品你要寄回去很麻煩,當然也是可以寄拉。

心臟大顆的可以買,這價錢完全是代買價。我自己是還沒買到過爛到不行的產品,至於你的運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uncry大,我目前也在看這台,不知是否可加一些轉座,如DDR2和ddr3的轉座

网友: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在看這台!?(不懂)

不過我還是想買那個廣泛通用的玩具(便宜又好用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實為什麼喔,因為LPT有限制,以後的電腦BIOS大多都是走SPI的,

如果你用過LPT寫jtag,這東西其實有像SPI,一樣都要輸入clock的;跟使用usb的simulator比較速度差很大。一般專用的jtag可以到達6Mhz(FTDI有一顆專用的chip),用mcu來寫的都會靠硬體spi,少說也來個幾十Mhz,加上CPLD這種原件可以飛起來,有些SPI的spec都說可以到50Mhz,還是比較慢的版本喔,一般的主機板都用這種的,好的可以到80Mhz。

SPI現在有一些都有到32Mbits,有4Mbytes,用幾k的clock來寫,別鬧了,按下去燒可以洗個澡再看看燒好了沒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種轉座其實要自己配線,可以燒是可以燒,不過就是顆I2C的,很容易燒。

要自己配不如自己拆一個用ok線黏一黏。這一台全部都是以dip的方式來插的,除非他故意把轉接座lay成那種形式。

网友:
算我一份加上 加sop8轉dip8 (這裡對我而言比零壹小惡魔還可怕 ),
LPT 介面便宜好用, 可惜是可能被淘汰的介面(新主機板漸漸不支援),
RS232 可以方便的用 USB 轉, LPT 轉 USB 我買過兩次都有問題.

网友:
uncry大,我也要一台,加sop8轉dip8的話就是1350含運

网友:
回復  draculaxx

其實為什麼喔,因為LPT有限制,以後的電腦BIOS大多都是走SPI的,

如果你用過LPT寫jtag ...
引用 网友C:

大概知道了,謝謝解說。

前一陣子我有朋友說有客戶要訂製燒錄器,我就問他為什麼不買現成的。其間就有聊到速度、產量的問題。

不過插座不多(或太貴),還是讓人躊躇不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基本上是OS的關係使得轉不好,LPT的東西要轉的話最好利用PCI之類的來轉。

以前LPT是標準介面,但是現在幾乎都省掉了,有的話也是預留插座讓你接,甚至有些連拉都沒拉,

現在似乎是序列當道,平行的能省就省。腳比較少比較便宜吧。

這台我也不確定能不能開成,這台的確便宜,支援性也還不錯,但是在很多人眼中這台還是玩具一台。

网友:
沒理由 USB 轉不成 LPT, 可能是 driver or OS 的問題, 印象中 Hi-Lo 的 All-11 內部就有用,
但在 win2k 下若有使用一個 1394 的外接硬碟就會讓某顆 IC 燒錄失敗.

网友:
沒理由 USB 轉不成 LPT, 可能是 driver or OS 的問題, 印象中 Hi-Lo 的 All-11 內部就有用,
但在 win2k 下 ...
引用 网友D:

USB 轉成 LPT道理都通,但確實有問題。所以如版大所說,PCI的LPT卡較佳。
(其他地方有很多LPT的問題呢!特別是工廠的生產機器。)

网友:
我要一台G540,加sop8轉dip8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硬轉有機會,不過要寫在BIOS裡面,

號稱最強的usb轉lpt,是靠一顆mcu作收發轉換,驅動要精心寫過,把功能寫出來。

但是還是會有問題的,模擬的沒實體的好,而且為了要配合它要降速,倒不如砍掉重寫一個比較快。

网友:
沒理由 USB 轉不成 LPT, 可能是 driver or OS 的問題, 印象中 Hi-Lo 的 All-11 內部就有用,
但在 win2k 下 ...

AL-11當初有分幾款,一直在改進中
分別有RS232和RS232+LPT和LPT+USB三種吧
像自己用的是只有RS232的ALL-11剛出來時的那款
河洛現在改成ALL-100只使用USB模式而已
為了傳輸速度(不是燒錄速度)及與主機相容現在都改成USB的接口了.
不過河洛系列和這個G系列還是有段差距的,使用者方向不同的.
而這種G系列的對一般使用者已相當是足夠的.

网友:
uncry大大
我需要一台加sop8轉dip8的話就是1350含運。
我可以先匯款,確定好的話發個短訊把匯款資料跟聯絡方法給我。

网友:
我要一台,加sop8轉dip8座

网友:
在淘寶網看到的  如果大家可以團購這個 G540 燒錄器,他也附一些贈品,大家可以省一筆錢,同時買多台,應該可以壓低價錢吧   大家來看看 支持一下   不過誰要辦呢? 因為我沒什麼時間 所以請有能力 有空的大大 來幫忙 造福大家 謝謝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14175810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這台比我看到的貴,我看到的是197+彈跳座19.5

發上海運費10 (不論買幾台)

從上海發回台灣每kg 15。

倒也不是不能幫忙買,但是就是要有人幫忙收,幫忙測試。

如果有人住桃園可以連絡看看,白天收貨的話就是麻煩點,最近白天會忙很久,所以就變得沒有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