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L PRO 開機後當在LOGO

楼主(2010-12-17):
大家好
小弟今天收到這一片主機板
目前查看後
更換CPU和記憶體還有POWER
只要開機就會開到ASUS的 LOGO
然後就沒有反應了
BIOS也歸0過
想知道有沒有其他人遇過此類情況
雖然在保固內
可是還要花時間去送修
想說先來了解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測試的?

网友:
有可能問題出在BIOS
不過保內 如果是交叉測試都做了
也只能送原廠 以免自行處理失去保固

网友:
應該可以在開機後按<TAB>會跳到POST的畫面~在看看卡在那裡
說不定是BIOS電池沒電喔~
有的BIOS歸零後要進到BIOS設定再做存檔~這樣POST就會過了~
簡單的先試試~如果還是不行~保內還是要送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