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示波器的規格 IWATSU SS-7610

楼主(2010-12-17):
請教一下 小弟手上這台IWATSU SS-7610的規格性能如何呢?
因為...上網GOOGLE到的資料不是原文,不然就是儀器販賣,想瞭解一下其性能都查不到。
僅知道是100MHZ、4 通道,其餘的都不知道....= =

网友:
滿不錯的示波器的樣子。

我看了一下上面的按鈕,這一類的示波器都差不多吧!只是這台是用燈號顯示所選擇的位置而已。

网友:
IWATSU 的示波器很不錯,我用的是IWATSU SS-7810 只有 2+1 通道。

楼主:
其是這系列的機子都有個共通毛病就是電源板的電容短命,電源板就緊貼在映像管的旁邊,害我花了不少錢去弄這台的電源板

网友:
偶是用 ~SS5710~

网友:
IWATSU的示波器是很好,我也有一台四波道,它後期生產的機器最被人詬病的,就是CRT不耐操,聚焦常常調不集中,或許換FBT會好一些,但是早就沒有FBT可換,通常就只能操到掛,不過一般來說它的風評還是相當不錯的。

网友:
日本人寫文件的能力真強。因為樓主貼這篇說找不到文件,我就去IWATSU的日本網站看看,就看到這個。大家可以看看圖,寫得滿不錯的。

http://www.iti.iwatsu.co.jp/ja/support/05_13.html  居然用電子槍打CCD
http://www.iti.iwatsu.co.jp/ja/support/05_08.html  下面有掃瞄的圖

在台灣網站或書面還沒看到過這樣的,大家看個趣味。

网友:
根據以往的經驗日製示波器相對比美製品短命,原因就是日本零件不耐用(材料技術與市場定位),約略只有十幾年的壽命。
管子的差異最大,亮度較為不足也容易產生螢光燒灼的黑斑,需要換管子是常有之事。
電解電容更是不耐用常常需要更換,美製品用個三十年電容量還不會老化,但是體積上相對大了許多。

規格上也比較誇大不如美系的保守。
如果想找二手又想用久點還是多一點錢以美系為第一選擇。

网友:
根據以往的經驗日製示波器相對比美製品短命,原因就是日本零件不耐用(材料技術與市場定位),約略只有十幾 ...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 目前市面上看到的大多是日系的(TEK 應該是美系的吧)..

那麼美系的有那幾個較知名的廠牌?

GW 應該是國內的, 評價及耐用相較於日、美系又如何?

THKS..

网友:
美系就 HP 與 TEK 兩牌能用,但 HP 還是輸 TEK 很多,早期 TEK 最驕傲的技術就是映像管其 Logo / Mark 也就是映像管。
SONY 的電視映像管技術來源就是 TEK,TEK 為了要進日本市場當然就跑出 SONY / TEK 的儀器品牌來。

每台 TEK 中都有數不完的專利在裡面,這也是其他廠家無法與其在技術上競爭的原因之一。
美製機器不是工規的就是軍規,日本與台製機也只是一般商規。日本機就日本料,台灣機當然就是台灣料。
電視台的影像信號監視器(Waveform)也是 TEK 的天下,而 HP 就只能往醫療監視器去發展。

网友:
很多科技的先端都源於物理學者,看一下Tektronix的地位吧!
http://www.eefocus.com/stupid/blog/09-03/168031_ab55b.html

我覺得GW的應該還可以。手上壞掉的一台是舊型的,內容好像還不錯,猜有十五年以上的舊機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你貼的連結,回想到以前玩的示波器大都是 1970 ~ 80 年代生產的,我有過幾台 7000 系列的機器其用料好到連 IC 腳都是鍍金的,每個電晶體也有其專利的鍍金插座,垂直與水平全都是任意插拔的模組化設計,用到這種示波器真的很爽快,其感覺到現在都無法忘懷。

网友:
美系就 HP 與 TEK 兩牌能用,但 HP 還是輸 TEK 很多,早期 TEK 最驕傲的技術就是映像管其 Logo / Mark 也就 ...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為 HP 是日系廠牌, 受教了..

楼主:
那請問安捷倫的機器耐用嗎 每次看到只要掛上安捷倫的logo 就都很貴 也不知道在貴什麼

网友:
那請問安捷倫的機器耐用嗎 每次看到只要掛上安捷倫的logo 就都很貴 也不知道在貴什麼 ...
引用 网友C:

你還有看過HP推出新的示波器嗎?

HP當然有推出新的示波器,只不過都掛上了分出去獨立的子公司的品牌--------安捷倫。

网友:
回復  draculaxx

看了你貼的連結,回想到以前玩的示波器大都是 1970 ~ 80 年代生產的,我有過幾台 7000  ...
引用 网友A:

雖然大家都很著迷新一代的數位示波器,其實我也很哈~~~~~

只不過我覺得手上留一台舊型的示波器也不錯。裡面都是電阻、電容、電晶體,壞了總是可以修修弄弄的。如果是新型數位化的話,比較難修,零件也不好取得。

手邊留台又舊的又便宜的類比示波器也不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