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臺PX6600 TD/128M/pci-e故障維修

楼主(2010-12-17):
6600 TD/128M/pci-e

這片顯卡也是網拍買的故障品,外觀舊了些,沒刮傷,灰塵多了些
,又看不出有維修的痕跡.上機測試沒畫面,不起動.
(忘了拍照,這張是已換過電容的,拍謝!)
背面有一零件掉落,看編號是"cxxx",應該是SMD電容吧.
4顆1500uf/6.3V看起來沒特別異狀,但還是請下來檢查檢查!
用電容表一量...哇勒~~只剩1/5左右的容值,這也太詭異了吧
!?頂部沒爆,底部也沒開花,怎麼容值會差那麼多!?
拔廢板上的電容把這4顆全換了,剛好沒6.3V的,想說先用16V
的替代,順便連那2顆1000uf/6.3V也一起換了,這兩顆1000uf
的也滿神奇的,這塊顯卡出廠都好幾年了,容值竟然還有"105x"
左右....
最後再找廢板上的小電容,把背面缺件的地方補起來.
完成之後,上機試試........行了,有畫面了,好險,GPU沒壞,算是
又撿到一張顯卡~~
最後貼上兩張甜甜圈測試圖.
維修工作完成!

网友:
又是電容惹的禍!
手上正好有一片同型號 256MB的,症狀也是一樣無畫面,
電容看起來也都沒有異狀,看來得將它請下來才知道了。

网友:
請問電容都沒爆也沒異樣,如何馬上判定是電容的問題,謝謝!

网友:
最簡單又快速的方法是,解焊下來直接量測就知道真相了。

网友(2011-01-24):
真是受用無窮,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
所以顯卡外觀看來正常 上機沒反應
就先換電容先 手邊好幾張都沒反應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2011-04-28):
我的PX6200 128MB和大大的PCB是一樣

网友(2011-05-28):
我也有一張6600GT AGP的,出現直線條,改天一樣拔來量看看好了,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出現直線條 ,比較傾向於 GPU和記憶體的問題
這區有出現不少這種維修文

网友:
手頭上有一片px6200的同樣也是無畫面.外表看起來也都是好好的.也來試試看.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請問大大, 掉了的電容沒有屍骸又不知道數值, 是隨便挖廢板找粒差不多大小的焊上去就是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偶是這樣做啦...盡量都找顏色,大小相同,但要看板子上的零件編號,別挖錯電感了

网友:
掉落了, 沒有屍骸, 盡量都找顏色<------

网友(2011-07-22):
電容好像是很常發生故障的地方呢
我時常也是碰到呢

网友:
圖文並茂,說明清晰,新手容易明瞭,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又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网友:
恭喜完修!!

天啊!!我的筆記本越來越厚了
學到不少東西呢

网友:
我的也是同一張
不過有明顯爆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