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吋LCD螢幕良品一台800元!(一)(己賣出)

楼主(2010-12-17):
17吋LCD螢幕二手良品一台800元!型號EMEL LE712見圖!含訊號線及電源線,歡迎各位朋友購買,本島郵資250,郵資很貴!(最好自取)也歡迎台北忠孝東路五段自取!想買的朋友請喊我要了!並在次日前完成交易!(另有15吋LCD螢幕良品一台500)

网友:
回复 楼主:

    還蠻便宜的...幫妳推一下
     轉手還可賺2-300元

网友:
目前主要使用的電腦是使用雙螢幕,但卻是22吋配15吋...
由於此配法的差距有些大...一直很想改成17吋或19吋的4:3螢幕來搭配...

很巧的...看到此篇bryan123tw的17吋螢幕拍賣文後...bryan123tw兄同時也要搭我這次的濤寶小團購便車...

於是就趁此時機私下詢問...看可不可以有更優的價格...
感謝bryan123tw兄的割愛啦...

下面是我原本的15吋螢幕(最右邊那台)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93640#93640

換成bryan123tw的17吋LEMEL LE712螢幕....感謝bryan123tw給予我的優惠價n_087|

楼主:
目前主要使用的電腦是使用雙螢幕,但卻是22吋配15吋...
由於此配法的差距有些大...一直很想改成17吋或19吋的 ...
引用 网友A:
恭喜啦!

网友:
這台用了幾天..就覺得畫面會晃動...起初我以為是我的顯示卡有問題...

但前幾天狀況愈來愈慘...發作的頻率愈來愈高...
我只好再拿出15吋螢幕來試...結果確定是此17吋螢幕有問題...

在討論區爬一下文章...知道畫面會上下跳動...有可能是排線接觸不好...
我把排線擦一下後...這2天狀況是ok的...沒再發作...

ps: 由於沒拆過lcd...以為排插的插槽...是180度往前鬆開....最後才發現是要90度往上鬆開...
害我搞斷插槽的右側織支撐處...用塑鋼土去補...

ps: 原本想再觀察幾天...再來po文....
      結果發現維修實例有一台GENUINE LG701,電路板相似度很高...所以就先來po這篇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3Bfilter%3D2592000

********************po圖****************************

發作的狀況

背面特寫1

背面特寫2

電路版,跟維修實例那台GENUINE LG701相似度很高...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3Bfilter%3D2592000

以為排插的插槽...是180度往前鬆開....最後才發現是要90度往上鬆開...
害我搞斷插槽的右側織支撐處...用塑鋼土去補(圖中紅箭頭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台維修實例PO在這邊的用處是???
   你跟發文版大買的嗎?你想表達的意思是???

   既然是良品為何還會發抖~~~霧殺殺

网友:
回復  samfu

    這台維修實例PO在這邊的用處是???
   你跟發文版大買的嗎?你想表達的意思是???

   既 ...
引用 楼主:

帶回家...剛接上使用...沒有這問題...印象中過個幾天...才慢慢愈來愈嚴重.....

如果只是排線問題...蠻軟的小問題....我覺得不需要發在維修實例....

在實例區裡...這種實例好幾篇了...不差我這篇....
對我而言...把相同的事情集合在一篇比較省資源.....
我不想把一件小事...分別丟到網拍區&維修實例區....

如果比較知道我po文方式的人...對我這種方式...應該能了解...
這樣我就可以把這篇文章...直接收錄在我的討論區記錄整理網頁(我習慣在討論區發文,再把討論區的連結記錄在一個網頁)...
http://samfu.110mb.com/diy_amp.htm

ps: bryan123tw兄私下賣給我的價格很便宜(並非標題上面說的那價格)...這點小問題...ok啦....
如果bryan123tw兄覺得我這樣po文...會影響到他...我就刪這篇...
       我是基於一個完整性...才po在這篇的...

楼主:
帶回家...剛接上使用...沒有這問題...印象中過個幾天...才慢慢愈來愈嚴重.....

如果只是排線問題...蠻軟 ...
引用 网友A:
沒關係!那可能是放了好幾年的關係! 我還有同型的良品ad板,下次有碰面送你一片如何!

网友A:
沒關係!那可能是放了好幾年的關係! 我還有同型的良品ad板,下次有碰面送你一片如何! ...
引用 楼主:

呵...這小問題啦....
賣使用過的東西...這種狀況難免...

如果你跟我說...有問題你可收回退錢...我還不知該怎麼辦勒....

楼主:
呵...這小問題啦....
賣使用過的東西...這種狀況難免...

如果你跟我說...有問題你可收回退錢...我還不知 ...
引用 网友A:
價格這事就別再提了!呵呵!反正下次碰面記得提醒我要拿ad板及PI板(見圖)!或是你要先來拿亦可!

网友A:
價格這事就別再提了!呵呵!反正下次碰記得提醒我要拿ad板及PI板(見圖)!或是你要先來拿亦可! ...
引用 楼主:

你存貨真多勒...

你不用這麼客氣啦....我目前都很正常阿...幹麻去跟你拿這些好的電路板....
日後有需要...再去找你拿...

不過已經過了2天多了...都沒發作...我想應該是沒問題了...

网友:
目前主要使用的電腦是使用雙螢幕,但卻是22吋配15吋...
由於此配法的差距有些大...一直很想改成17吋或19吋的 ...
引用 网友A:

你想當駭客任務的主角嗎???螢幕一整牌............

网友A:
你想當駭客任務的主角嗎???螢幕一整牌............
引用 网友B:

因為我螢幕至今都弄不壞...所以慢慢就積成這樣....

手上還有一台換下來的15吋lcd...已經買超過10年以上了...也是壞不了...
當初那台15吋lcd...印象中...是買最便宜的機種...還是資訊月在光華商場買的...
但也還是要2萬初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會是傳說中的17吋只賣400元吧
     苗栗的某各大大跟我說,版上有各網友想以400元買一台液晶17吋
     不知這個價格是否合理呢?ㄎ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