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HME AM630BS20S power 無輸出到保護電路啟動

楼主(2010-12-17):
這顆 power 原本不過電
換了幾顆輸出電容想說應該好了
5VSB 也有 4.7V
綠黑線一短路
風扇轉了一下就停下
很顯然
保護電路作用了
再把所有的 mosfet 輸出二極體 輸出電容器
重新查了一遍
都是好的啊
奇怪啊
-------------------------------------------------------------------
那先找一下控制部份
有一棵 L6561 datasheet 說是  POWER FACTOR CORRECTOR
不知道它的作用 它的輸出也是接到一個小 MOSFET
但是它的 Vcc 在 11.xV ~ 13.X 跳來跳去
看起來是某個位置短路了
或 L6561 供電不良
把 L6561 Vcc 停掉 5V 風扇就會轉了
於是界定在 L6561 和週邊電路
又是把電容電阻二極體都重換或重查
還是不行
最後連 L6561 都換了 還是一樣
我還寫了文上 "快勒瑪米"去問
http://bbs.pigoo.com/thread-18967-1-1.html
沒輒了
擺著吧
-------------------------------------------------------------------
幾個月後
把電容和變壓器拆下
好看清楚內部及副板零件
這裡有一棵 3842 一棵 TPS3510
兩者Vcc 及可量的腳位也無異常
把看的到的電容電阻二極體再查一次
還是好的
查線時覺得輸出二極體好奇怪
三棵都是一端接線圈 一端街接地 中間端輸出
又把整片扇熱器連三棵二極體再拆下來再量一次
還是好的
真是很想放棄
--------------------------------------------------------------------
再次把 L6561 Vcc 停掉
反正至少 5V 是好的 風扇會轉
圖中有一個焊點錫被吸掉
那是KA78L15A 穩壓晶體的輸入端
它的輸出就是 L6561 的 Vcc

說不定把 L6561 disable 也可以用
量量所有輸出
+5V  +12V 差不多
但 3.3V ---> 2.2V
-12V--> -8.0V
還是不正常差了很多

trace 3.3V 的線路 還是找不出什麼問題
最後把 msp3906 晶體 MC7905 CT 都拆下來
還是好的
到底有什麼東西短路引起保護呢 為什麼查不到啊
真是頭大

忽然覺得 3.3V 對地只有33 歐拇 應該有問題
很興奮的找了半天
原來是3.3V 的洩放電阻就是33歐拇

但是拆下洩放電阻 在L6561 disable 的情況下
3.3V  由原來的 2.3V 升至 3.1V
-12V 由原來的 -8.0V 升至 -10.5V
好像都變正常了
但是 3.3V output 有 10A
而 3.3V / 33歐姆 才 0.1A
照理說才百分之一不可能有這樣的影響啊

怎麼辦呢
-----------------------------------------------------------------
重新把 L6561, UC3842, TPS3510 的 datasheet
再研究一下
TPS3510 我比較陌生
對照量幾個腳還是沒問題
這時有一句話引起了我的注意
難道接上主機版就可以嗎
先試試看
果然可以開機
再量量 3.3V  -12V

而 L5651 Vcc 也很穩定不跳了

所以早就是好的
只是要有負載才會正常
給 MIS 時螺絲和朔膠護片都不見了
真的修太久了
照片也是事後補拍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覺依然是怪怪的, 不過請您確認幾天看看!

网友:
測POWER最好還是接上負載比較準

我都是接一部光碟機

之前也是被同樣問題搞了一下午

後來學乖了

雖然有些是綠接黑就可啟動

但有些設計是沒接負載就會保護

楼主:
過程中 我還接過舊哈滴
也是一兩秒就停了
但是現在接主機版再接上同一個哈滴 就都沒問題
你才耗一下午
我從二月份耗到今天
輸給你很多啊

网友:
大部份小型電源,因為沒空間放太大型的DUMMY LOAD,都要額外掛負載才會開

网友:
零負載是swith power設計外的操作方式,所以一定要加負載才能有正常的主輸出.
5V SB另有電路,所以不可相提並論.

楼主:
謝謝狼大

但是一般的 pc power 有 dummy load 嗎

還是我視而不見罷了 ?

网友:
DUMMY LOAD一般以大功率電阻或是大型SMD電阻放在電路板的正面及背面,不過現今電源為了提升效率,都會盡量減小DUMMY LOAD,這容易導致一些電源在輕載或是空載時會發生電壓跑出範圍或是不開/斷電問題

网友(2011-01-19):
POWER內置假負載其實也有壞處,通常廠商都習慣把它做在電容旁,於是假負載的電阻高溫讓電容壽命大打折扣... = ="

网友:
這棵修過一個,把電容換新後,燒機不久後就關機,
再連序短接power on 線後....top222y竟爆了
連5vsb 也沒了..恐還要再查....!!!

楼主:
top222y 會爆 一定是某地方短路
尤其是它控制的 mosfet

我覺得你的運氣太背
我們都修過一樣的 power
你總是拿到多重併發症的

我則都是 MIS 拿來的 每次只壞一個地方

网友(2011-02-27):
原來接pc就好了....

网友(2011-04-07):
契尔不舍的精神值得我学习,这种情况是以后维修值得注意的,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