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0V 4口高壓版 有誰要一起買低~~~~~~`

楼主(2010-12-18):
10-20V高工具高壓4口

10-20V高工具高壓4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me too

网友:
請問有大接腳四燈管的高壓板嗎?一個多少新台幣??(17吋液晶螢幕要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雙口大燈 高壓版ㄇ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下為 DigiFox 17"液晶螢幕的高壓板圖片...
(我沒有拆到燈管部位,所以內部真正有幾支燈管我不曉得;通常一個接頭只有兩隻Pin ,剛好可以接一隻燈管,可是它卻有三隻pin腳,這三隻我量過了,沒有一隻有和" 接地 "連接;且其中兩個pin腳各自和藍色電容連接,第三隻pin角是接到電晶體...所以我猜它是一個接頭可以接2個燈管,高壓板左右邊共有兩個大接頭,所以總共接4支燈管)
圖1.
]http://twpic.org/uploads2/5a99183374.jpg

圖2.

對了高壓板上四顆藍色電容及兩顆咖啡色還有兩顆電解電容我都換過了..螢幕故障還是一樣(通電幾秒鐘後,變成黑屏,螢幕的on/off燈保持著綠燈沒有變成橘燈),用強光燈從面板後面照著隱約可以看到畫面還在...因此想直接換一個高壓板看看...當時高壓板上的電容外觀上看不出來有壞掉..想說都換掉看看..結果一樣沒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查高壓板上 DK XX的 一邊各有2各看那各阻值異常 或短路
你圖片上這是雙口大燈高壓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阿國大大您好...
請問高壓板上的 " DK XX "是在哪???是指方形的電感嗎?還是圓形的電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一!!! 在咖啡色賣啦 旁邊 就看到了一一 它功能根C5707 依樣 只是封裝不同一一

网友:
4燈大口高壓板

2燈大口高壓板

网友:
樓上gkjnn 發了2個高壓板照片是需要買還是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我不清楚喔 你要思 下去尋˙問他 我目前只有出售 4口小登高功率的高壓板 適用22以下包含22LCD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逍遙大的重點應該在於 4燈大口和2燈大口

网友:
逍遙大發了2個照片也不知道要表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