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3台壞掉的LCD螢幕
火..

楼主(2010-12-18):
今天朋友打給我說 他們公司有一台主機 壞掉了 說有拿去給別人看 說CPU壞掉嚕
而我猜想 應該 順順的在用 應該 壞掉機會 比較底吧 我就給她說  可能不是壞CPU吧
他說要丟掉了 我給她說 如壞CPU 買一塊 中古的 也不用多少錢壓(他本來的CPU 3000+939腳位)
後來他問我要不要搬回去 研究看看 我就說隨便 後來就去搬 在搬的時候 他給我說 它們哪邊有3台壞掉的17吋 液晶螢幕 要不要順便搬走  當然好~^^  他就送我嚕
後來主機 查看 原來是記憶體 快壞嚕 會不訂時當機 或是開不了機 朋友就叫我哪買2張 幫她換一換 就送回去給他嚕

現在開始 研究 這3台它們不要壞掉的螢幕
螢幕1   故障原因 開機 亮一下  就黑屏
拆起來 剛好看到一顆電容凸嚕  換完以後  正常 熱機24小時 沒問題 算完修吧  抱歉這台修好才照
因為相機沒電.所以一邊充電.一邊先拆螢幕.剛好這台是第一台所以沒照到過程

螢幕2   故障原因電源燈有亮 螢幕暗屏

螢幕3   故障 都沒反應

螢幕2也完修
只接換上新品
3A保險絲  C5707X4   FU9024X2  還有C5707旁邊 哪4個小方塊 翻了舊文 好像說哪也是電容吧
完修照片
至於 螢幕3 等買電表再來修修看嚕

楼主:
螢幕2
有翻過舊文 找過 通病
所以直接換掉 C5707x4  3A保險絲
在開機 影幕亮起來了 開心了3秒後 又黑屏了
保險絲 又斷了 哪表示 還有地方斷路對吧???

螢幕3
不知道如何下手 查過 保險絲 沒斷 案鑑也是好的沒爆容

网友:
不只是換 C5707 而已, 應對其工作電壓, 振盪放式及燈管好壞做測量.

並且對螢幕1 ' 2 ' 3 的品牌做說明及拍照, 這樣大家比較了解問題可能出在那裡.

网友:
好幸運喔 , 可以有三台免費螢幕可練功

沒有圖,看不到東西怎麼有辦法給建議呢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
我有拍照 只是照片 顯示  有時會出來 有時不出來 不知道 是不是我用錯
我再去摸看看
目前螢幕2 照片 把C5707 拆下來的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fu9024也要換掉 用3用電表 打阻止看有無異常 偏高偏低 或導通
c5707更換了 fu9024 也請一並更換 並請從新更換調高壓包的接腳悍點 去掉就的補上新的
加上電榮全更換調 92%可完修
這3台lcd 為ACER1714  Q7T3 Q7C4  沒看錯低化ㄎㄎ
通病 臘 很好修低臘

网友:
笨q的機子,換完以後最好大電流的元件補焊一下,笨q的機子虛焊的情況太多了

楼主:
螢幕2 要等星期一再去X天購買 維修小包來換看看

螢幕3 不知道如何下手 煩請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恭喜~~撿到軟仔~~~

网友:
螢幕2 要等星期一再去X天購買 維修小包來換看看

螢幕3 不知道如何下手 煩請各位大大指教 ...
引用 网友A:

第三台, 看了下電路板(PI), 有好幾處都黑了.. XD..

這台修好, 成本也花很厚吧.. 建議先檢查 AD 是否好的, 把 PI 板換新, 這樣才能用的久一些..

當然, 要先確定一下面板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先從電源部分查起 !! AC 到保險絲橋整 , 及後面應有的電源電壓查起 !!

网友B:
XD,我突然發現第三台的背景有"養眼圖" .. 帥啊..

想不看也難..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黑了 是好處 = =

网友:
# 13

Sorry.. 不是好處, 是 "好幾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他的意見, 你應先查明此處是否正常.

网友:
BENQ常壞:空焊、背光電路、背光/電源電路電容、3.3V穩壓晶體(部分機種無)、OSD按鍵(漏電/微導通),其他故障機率很小

网友:
螢幕二 5707之前的電容也要看一下0.22UF的
螢幕三 先量電源版有沒有5V去綠色那一塊吧

网友(2011-04-09):
大大,,,,,,,,沒電表?    第二台怎麼修好的?

网友:
BENQ 不難修 大多是那幾各地分在出問題 不過 還是要修電表先 不然 不好做事 QQ 一起加油摟

网友:
高壓線圈 我也長遇到  不量品 = =  多注意這邊

网友:
謝謝大大,,,,,,,,,提供寶貴的經驗    3Q

网友:
可以用通用高壓版>單獨點看看燈管會不會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XD,我突然發現第三台的背景有"養眼圖" .. 帥啊..

想不看也難..

是啊!建議下次拍照時稍微注意一下...要不然都不能專心學習如何修LCD....歪頭看了一下,Liz是誰?

网友:
大大  建議你一台一台發文比較好

网友:
可以當實驗

慢慢來

不懂在發問

网友:
有機器可練習,相信功力定可有很大的進步,這三台都不難修。

网友(2011-05-18):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寶貴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我也有一台benq的螢幕壞掉,放很久了改天也來練習修修看

网友(2011-09-07):
BENQ 我是以在原廠修所以.. 第1....換C5705 FU9024  3A 保險私 ...加電解電容全部換到
如470UF35V 等等那些小顆的在來高壓線圈部份要重補焊不要偷懶高壓線圈要全部拆下來在焊一次PS不是只有焊上去喔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原廠修的意思是?

网友:
喔沒那以前在原廠當維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傳圖片的檔案,如果太大會被限制調,無法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