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LSA GLADIAC 730GT 128B3 2DT 花屏

楼主(2010-12-18):
這片卡是 7300GT 128M DDR3 的顯卡,記憶體是SANSUNG的
背面
上機測試
開機畫面1
開機畫面2
開機畫面3
文字都花了,什麼也看不到,板子無缺件供電正常、請教各位大大,提供一下維修方向!

网友:
GPU 加焊試試......!!!!

楼主:
GPU 沒問題x-ray 照過了!

网友:
GPU故障的可能性還是很高;用x-ray照,小弟我不清楚照出來是什麼樣的情形,有連錫、空焊,應該看的出來,但若是錫裂,應該就不太可能看出來吧?

掛一張PCI顯卡,檢測看看VGA ram有沒有問題。

网友:
這種有缺字的RAM掛掉的機率很高......
下載NV專用RAM測試軟體先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