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lewsonic三鳥牌VX924背光不亮 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18):
這台要說軟,也不軟
要說硬的,有點硬,原本高興一下以為又是電容問題
結果換了背光還是不亮...因客戶急用,只好改公用高壓(其實是沒那種晶體,下面會說明)
把原PI板的I區拆光後,要量電壓不小心"短路",把P區也弄掛了
只好大改裝...用一顆12V變壓器去改...
來看過程吧
機身外觀

開啟輸入VGA信號,背光不亮
拿手電筒照有看到畫面

打開外殼...又是爆電容
原本以為又是換換電容就好...結果不是

待換的電容...470uF/25V,100uF/400V
原本規格是330uF/25V,因為剛好"沒貨了",以470uF/25V代替

電容換好的樣子

上機...還是無背光,高壓區還是有問題
翻至背面,有一顆晶體長水泡了...

因為客戶急用,手上又沒有這個晶體
想說直接改公板...先把I區拆光光

拆光了發現了它...連升壓變壓器都燒了

後來I區相關零件拆了後,夲想量一下電壓
不小心又"短路了",12V跟本不會出來

沒辦法了...只好拿個12V/4A變壓器來改
VX924這片AD還ok,電源只吃12V,就不用用12V轉5V的東西了
把AC插頭部份接出來,上熱縮管,熱溶膠,順便量AD板上的On/Off腳,把他接出來

公板高壓四燈小口

改完了,背光會亮了

繞了一圈,終於完修
因客戶急用,原本只是要用原本PI板把I拆了
改通用高壓...量電壓一時手抖了一下...短路,12V跟本沒電壓
只好先拿顆12V變壓器去改...手抖一下就要多付出180代價(這台我才跟客戶收900,又少賺了)
只能說看來以後要焊線出來量了,尤其是要通電狀態量的
感謝收看...

网友:
蠻嚴重的! 恭喜修理完成!

网友:
手抖一下就要多付出180代價 真是(歹賺)

网友:
恭喜完修
改成外置電源的成本應該會較低
130元有找
或是用其他尺寸差不多,不要的P+I板改也是可行的方式

网友:
量電壓 最 討厭 手 ~~~~...不小心 ~就 ~阿絲囉 ~

网友:
恭喜 完修 看了看感覺大家都好厲害

网友:
真是能改啊

网友:
之前量修車的省電燈管的板子,也是手抖一下阿司一陣火光

网友:
有時候DK晶體的換完還是會回來 後來全都是這樣改了 12變壓器+I版 難賺但是得到客戶的信任

网友:
活電作業時還是別亂抖好....代價很高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