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個小小電容問題

楼主(2010-12-19):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中的新手

     小弟想要問一下如果電容是220U 35V    我用470U  35V  可不可以呀
因為小弟手上有一台,朋友的LCD 壞了,黑底有畫面 ,打開來看就看有三顆電爆,換上去二顆一樣的,
一顆就用 470U 35V換下去,可以開,但是半小時就不開了,電源燈還亮這,電源重開又可以了,可是又
過半小時又重來一樣的問題,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問題,我有看文不過都沒有我這一台的維修  這台的型號是
CMV  943A       A190E3-T0J    所以要來請問一下大大是不是電容的問題,如有發問錯誤,請多多包含

网友:
電源用電容容值增加是可以,背光會熄滅應還有其他問題未排除

网友:
電源用電容容值增加是可以,背光會熄滅應還有其他問題未排除
引用 网友A:

    +1 ,  有其他問題沒解決

网友:
嗯!同意狼大的看法!
應該在電源的部份還有其他的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943A阿  你把所有電容均更換掉  在高壓包接點處 做除舊錫 補上新錫ㄉ動作 幾乎可以完修
還不行 就要PI板上看你那片它用T4030GP OR T605

楼主:
謝謝大家,我在來看看換電容和換新錫試試,有你們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