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問單體的一些問題

楼主(2010-12-19):
小弟發現!!單體上面都會串一顆電容在+
看了一些知識+
好像還有電阻  電感
請問這三種   搭配起來會發生哪些奇妙的事情???
電阻 電容 電感    !!

网友:
電感 濾高音  低音喇叭用
電阻 電容 濾低頻  高音喇叭用

楼主:
嗯嗯!!
那使用方法都是用串聯??
高低音喇叭要如何分辨呢!??
怎看呢!!

网友:
在單體上直接串電容是一種簡單的作法,
如果要在一個兩音路或三音路的高中低音單體的喇叭,要有平順的頻率響應,
使用適當的分音器是比單串接電容的表現要好的,
有關這一類的文章可參考不錯的入門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03-1-1.html

楼主:
意思是說!!
單體固定!!
可以利用R C L  搭配出不同的高中低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