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ViewSonic N3760W-NT 無法開機維修

楼主(2010-12-19):
這幾天,發現家裡ViewSonic N3760W-NT 用遙控器或是電視上的開機按鈕,指示燈從紅燈轉綠燈,就都無影幕也無聲音,判斷無法開機,必須拔開電源線再重新插上電源線,有時才可以正常開機,正常使用。想一想電視都過保固了(3.5年了),可能要換一台了,最後下定決心(2010/12/18) ,拆開電視看看,發現電視後面的電源供應器有問題,有六顆二次測的電容都爆開了,索性就將二次測的電容都換新的(六顆爆開+五顆未爆開的),220uf/25v*2顆、220uf/35v*1顆、1500uf/16v*2顆、1000uf/35v*3顆、680uf/25v*3顆,再重新把電視裝回去,目前電視正常使用中,就這樣了,希望有碰到了,可以參考看看!(抱歉:電視維修時,沒有照相做佐證) Thanks!!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yuan2002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恭喜完修了
又有電視可用了

网友:
又是電容

网友:
恭喜 賺很大
軟綿綿....

楼主:
謝謝大家!已經第3天了,目前此LCD液晶電視都可正常使用,算是撿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