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Q7T4電源板的D701雙向二極體電壓過高

楼主(2010-12-19):
小弟維修到一台BENQ的LCD,按照之前各位大大的教學去修,
不管怎麼修都會一直燒保險絲(PF801)跟Q805,Q812,二顆5707,
現在量測到D701的雙向二極體電壓只要一ON就從DC18V直到DC29V,
有那位大大可以告訴小弟,那裡漏修了,謝謝

网友:
0.22uF及變壓器是否有檢查?

另外電壓會衝高正常,因為此片電源板回授只抓5V,所以5V有載,背光電源空載時就會飆高(這也是為何此片電源板不好配通用高壓的緣故,背光電源變動範圍過大)

网友:
功課不到只做一半 , 狼大講得極是 , 像這樣的案例 , 在站內不勝枚舉 !!

請多多參閱站內文章 !!!

网友:
另外, 建議貼些圖吧.. 這樣大家更能容易看出問題..

不妨先看看別人怎麼問的.. THKS..

沒惡意的, 你提供的資料愈多, 完修的機會愈大. 對吧..

网友:
Sorry ~ 最好提供照片~ 這樣子大家比較你說的是問題在哪?

网友:
保險絲一直燒..後面一定有問題..BENQ..多翻幾頁就會有答案了...晶體9024...5707一定拆下來確定沒故障..加油!!..等你好消息~~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我在去爬文

网友:
高压不工作, 主板工作.

5V稳了, 18V肯定会上升. 是正常现象.

网友(2011-01-19):
謝謝分享 可是我都看過了  還是 30v左右 5707 9024 方向都沒有錯

网友:
謝謝分享 可是我都看過了  還是 30v左右 5707 9024 方向都沒有錯
引用 网友A:

二顆C5707中間的0.22uF電容量過了嗎?有新的話先換看看吧,搞不好拆下來量是好的,重裝回去就壞了,線圈也量一下好的還壞的,再全部補焊一遍!

网友:
5707不是應該有4顆??
FUSE會燒. 應該還有元件短路!!

貼圖吧....

网友:
C5707 ,FU9024,電容,及變壓器,若有新品要一起更換,否則越換越多,且找不出故障點
我以前也碰到相同的情形,電容的耐壓要高一點,否則會爆或彭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