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奇怪的電腦故障問題排除案例

楼主(2010-12-19):
版中各位有不少人是DIY電腦組裝,當然故障問題的排除經驗也是豐富。我覺得這是一個較少碰到的怪例子,所以貼上來討論看看,有沒有人也遇過。

這塊板子是P3的,用電量也較低。本著還夠用就物盡其用的想法,就用力給它操下去。操久了總是會開始出問題的。
(最近PPS影片收掉了不少,所以動物機又開始要從冬眠中慢慢甦醒了。)

這台先前已經操滿久了,最近出現自動重開機的問題。想當然就是懷疑電容老化導致供電出問題,但是到底是Power還是CPU供電呢?當然就先換Power試試了。從300W的換上250W,都是七盟維修品。換上就,好多了, 自動重開機的問題變得很少。但是還是有。Power已經換了,不會是主機板上的電容吧!!要拆要測就比較花時間了。
(換Power用了一陣子後,比較少重開機(從不到半個小時一次變成一天不一定一次),但是有一次因為自動重開機的問題造成硬碟資料大量流失。就再找問題修吧!)

前幾天有點時間,就把較大的電容全拆下來量,全都是好的。全都採用日糸的,用料不錯。但是全都是好的,白忙了不少時間。再換一個350W Power並隨手拆下一條記憶體,從此再也沒有自動重開機的問題。

不會是記憶體的問題吧!!!

現在是再把第一顆最常自動重開機的Power換上,試試看是不是還會有問題。(到目前為止,好像排除了)

說明:
我的電腦都有接上UPS,所以應該可以排除台電供電的影響。再來,因為是低階電腦,耗電較小,換過Power後應該都可以排除Power的問題(除非太倒楣)。
直到最後,只剩下從記憶體下手試試看了。

從以前玩電腦到現在,很少遇到記憶體故障會一直重開機(印象中是沒有遇過)。也不知道為什麼,換Power就會減少重開機的症狀,導致往別的方向懷疑。以前還曾經有過,記憶體在A電腦用很久,直到有一天出現故障症狀。但是拆下來裝在B電腦上又能正常使用。總之,這次因為這個問題白繞了一大圈。

記憶體的問題真是很多!!要是這條記憶體插在別的主機板用Mem test測,有測出問題還好,要是在這塊板上測出來是沒問題的,那就又無言了!!!

後續補充:這是本次接著查修的記憶體
用電錶查板子上的全部排阻,檢查值如下:
從左邊算起,沒故障的皆為10歐(一個排阻有四個,3代表第3個)

第二排:3 - 52.8歐

第三排:3 - 13.4歐

第四排:2 - 107歐

第六排:2 - 97歐

第十四排:3 - 28歐

第十五排:2 - 115歐 ; 3 - 29歐 ; 4 - 12.6歐

第十六排:2 - 122歐 ; 3 - 14.2歐

第十七排:2 - 68歐

第十八排:2 - 19歐 ; 3 - 17.7歐

經更換排阻裝上電腦使用後,發現電腦變快了。怎麼個快法呢?就是原本動物在大草原上盡情奔跑時,切換程式畫面或點其他選項時,以前常常要等滿久的(有時候近一分鐘)。現在大概一、二秒。
還有,在這台電腦旁的另一台電腦也變快了!! (見鬼了!修這台旁邊的也變快了)

我推測的:記憶體的體質隨著使用時間一直慢慢在惡化,從原本的10歐一直惡化到百歐,有一天再也撐不住就罷工了。記憶體出問題後導致資料傳輸品質下降,使得資料一再被要求與驗証,導致CPU工作量大增。另外,由於這台故障電腦大量取用網路流量,又因為記憶體錯誤太多,使得一直丟出request造成網路traffic大增。這樣就影響了旁邊同樣接在同一台router的電腦取用網路資源的品質。所以當這台修好時,旁邊那台電腦的網路也變快了。

這台是P3-1G,我以為很慢是正常的。當修好的時候才知道誤會它了,其實還滿快的。

這是我自己的推測,有錯請提出。

网友:
只剩下RAM插槽沒有處理了!

网友:
記憶體出現問題造成重開機 , 這很平常啊 !! 有些在 XP 系統下會出現藍白畫面 , 有些就會不定時的自

動重開機 , 至少我遇過多次 , 而通常這類型故障的記憶體 ,  大都是頻率無法跟上 , 我曾經遇過 ddr 400

的 , 用手動方式 設為 300 , 當機次數明顯變少 , 建議先用原機板搭配疑似有問題的記憶體 , 用記憶體

測試軟體測試 , 有時某些測試軟體不見的捉的到 , 有時要多次檢測才能捉到問題 !!

楼主:
我知道RAM插槽的電容供電也有可能。這也是大電容,有檢查。
目前兩排都是插上RAM在跑。跑到現在目前為止,還算正常。

經提醒想到,有人遇過RAM供電不足而不定期重開機的嗎??
(我先前有遇過RAM插槽電容出問題,插兩條只認一條的狀況,換過就可以認兩條了。RAM的電容會不會造成重開機,這我沒遇過,還不知道。)

楼主:
記憶體出現問題造成重開機 , 這很平常啊 !! 有些在 XP 系統下會出現藍白畫面 , 有些就會不定時的自動重開 ...
引用 网友A:

「大都是頻率無法跟上」。好方向,有理。

我再用電表查記憶體的電阻、電容看看,如果有查出來再補上說明。

网友:
我還遇過冠XP灌到一半灌不進去了~~
是了3次都一樣~~結果拔掉其中一條記憶體就可以灌進去了~~
真是費時阿~~

楼主:
經過檢查,應該是記憶體壞了。目前已換掉九個壞掉的排阻,正在試機中。
等一會兒確定完修再把維修心得補上。

网友:
記憶體 搞怪 問題好像滿多的

身邊就有3張 記憶體 都會重開機

剛開始 遇到這樣 都想說 會不會是中毒嚕 就重灌

可是記憶體的關係 有時會灌到一半藍底白字 或是重開

也有時 安裝到好~使用1~2天 才在出問題

网友:
(最近PPS影片收掉了不少,所以動物機又開始要從冬眠中慢慢甦醒了。)
引用 网友B:

PPS是不是都收啦
土豆吃不到
迅雷也不行
狐狸掛了
難道要拜託騾子?
還是BT?

楼主:
後半篇記憶體維修補充完畢。

网友:
"還有,在這台電腦旁的另一台電腦也變快了!! (見鬼了!修這台旁邊的也變快了)"

太好笑了  哈哈

网友:
記憶體的故障的確會出現很多怪現象

网友:
記憶體故障的確會造成很多怪現象

但是主機板更怪的我也遇到過

主機板只會吃PC-133最大兩條128MB...

插上兩條256MB也只顯示256MB.插上單條256MB顯示128MB(這哪招?XD

网友:
範圍太廣囉,什麼鳥事都會有.....需要經驗來協助故障排除

一個邏輯清晰的腦袋也是必要的...

网友:
= =我修過很多重新開機都是記憶體壞掉~
最後重新開機的都直接查記憶體~
90%以上都是直接命中

网友:
我抽屜裡還留著跟照片中同樣的 256MB和512MB的
測試起來都20歐左右

記憶體 我只敢買大廠牌換貨方便的
出問題可以快速解決

网友:
又多了一些維修方向,留著參考~

网友:
記憶體故障的確會造成很多怪現象

但是主機板更怪的我也遇到過

主機板只會吃PC-133最大兩條128MB...

插上 ...
引用 网友C:

    這個啊, 有可能是BIOS版本太舊, 認不到128M以上的條子.... 以前在Super 7年代的板子 (如MVP3 chipset) 多出現這問題, 刷個新版的BIOS就好了.

再來就是Chipset的限制問題.... 早期的440BX, PIII版, 它只能吃16chips 的256M 條子... 上8chips的256M, 要不開不了機, 就是只能看到128M.... 反之SIS和VIA的Chipset就比較少有這些問題.

网友C:
這個啊, 有可能是BIOS版本太舊, 認不到128M以上的條子.... 以前在Super 7年代的板子 (如MVP3 chipse ...
引用 网友D:

我是810晶片組

BIOS不可能找到.因為算是工業電腦...

网友:
回复 网友C:

    i810板子的BIOS不算難找.... 只要它的Super I/O相同, 就可以刷上不同品牌的i810板子的BIOS...

唔..... 沒記錯的話... i810可以吃最大單條512M的條子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近也剛好遇到一個
記憶體供電附近的電容異常
造成電腦不定時重開機
附近電容換一換就正常了
板大真是高人
排阻一個一個換掉
若是我換完大概記憶體也報銷了

网友(2011-04-07):
終身保固的RAM 真好...
PS: 個人偏好用 創見 and 金士頓...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220&p=2#4857285

网友:
終身保固的RAM  的確不錯;壞了就直接換條新的;省下不少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