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忙確認三集體

楼主(2010-12-19):
DRAT TEK  vigor2200E 不工作,拆開,發現F W0319 1RF 640B 變色,請幫忙認下這個是什麽元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猜猜看,應該是N-Mosfet  IRF640B

F W0319   F應該是FairChild特有的標誌

楼主:
謝謝 uncry ,F是標誌 。網絡路由器由於變壓器損壞,將該路由器內供電部份燒毀,高溫,外殼局部變形,目測470UF/10V電容損壞一個,電阻R58變色,還有F W0319變色。請問W0319如何代換?
新人暫時不會上傳圖,各位大大原諒。

网友:
回复 楼主:

W0319是沒意義的,那是製造日期。

既然知道是N-Mosfet 最簡單就"原"料代換,你用IRF640去找找 應該可以找到代用品。

网友:
IRF640 粉易買到的 .... 應該不用找代用的了吧?

楼主:
謝謝 “uncry”
IRF640  N通道  200V    0.15歐  18A  T-220/FP
找到代用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那顆是公平小孩牌的,我有幫他去ruten找,大多都是怪牌或是ST的,

這個也算代用喔。就像我常遇到NXP的某74可以用,但是TI的就是不行,都是一樣的型號,

但是電壓範圍就是有差。不行不是指真的不能用,而是某一家可以1.2V、另一家卻是最低1.65V吧!

每家做的東西其實都不太一樣啦,而且大家設計的時候都會留一些寬裕值,上面那個例子是極限值的

操作方式。一般邏輯電壓轉換的東西要很小心,電源的就隨便,反正能用就好了,壞了再換一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是..... 反正我也是半調子啦, 換上去能用就好... 掛了就再換,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