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7T3面板"退色"求救~

楼主(2010-12-19):
正畫面如下
異常畫面如下
面板型號
IC晶片
查不出問題出在哪裡~
用原粄測和公板測情況都一樣
各排阻阻值都測量過OK
測量了一些電壓數據
VGL:-5.1V
VGH:24.7V
VGHM:19V
VDD:10.5V
S0E:0.24V
POL:1.62V
G0E:0.9V
CSC:1.54V
VCOM:4.5V
麻煩大大們解答一下
謝謝~

网友:
通常排PIN清潔一下就會好了..這款的液晶壞掉很少會退色...不然就換一條排線....

网友:
t-con的電壓沒有差很多阿,我覺得要不要把24c16換掉看看

网友:
RGB都在先排除AD版可能的影響,再來處理面板部分

8BIT正常應該要有256階的階條,測看看有沒有缺~

楼主:
8BIT正常應該要有256階的階條,測看看有沒有缺~<==請問這個要如何測=.="

网友:
好像是色偏耶.看看你的OSD設定有沒有跑掉..
而且這一台很少看到是 L.G Philips 的面板耶.
這個機器我修過很多台,一般都是 AU 的.
只要看到是 L.G Philips 的,大部份電源板都有修過或是面板不良的多.
很多都是面板被偷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台是LG的面板
因為如您所述..BENQ的面板幾乎都是友達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過BENQ裡裝LG的面板
這塊面板己用公板點過.
狀況一樣...排除AD板問題..
問題應該出在TCON..
只是查不出來問題.....
量面板上的電壓都蠻正常的
懷疑是那棵大IC在搞怪

网友(2011-02-21):
LG面板就很麻煩了.先進工廠模式調看看

网友:
在確定是面板問題後,說真的這情況我是直覺Vcom shift

但是也有可能是缺階,所以RGBW Color Scale bar很重要,到底是缺色?缺哪色?缺階?缺了哪些色階(bit)

這個請參考看看~

网友:
LG  面板在高階壹點的機子上都有用,FP71G+S

楼主:
感謝大大@@
最近要來敗一台示波器了
買到時再試試看...
謝謝~

网友:
要維修面板一定要對各項細部有一定的認識,上次問了鐘形波沒人懂  下面有答案

想要求精求進步,要會查會問並充實基礎~

對了,記得用回復,這樣系統才會有提醒~~  不然有時候我忙會沒有回覆

网友:
屏線端子接觸不良先清清看!

网友:
T-com上通常不是都有一顆vr試著調整看看是否有差

有可能vr故障

楼主:
先感謝各位大大的回復..
目前工作量爆增實在沒空管這台
等工作空一點後會再拿來修
維修狀況會再上來報告
謝謝大大們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