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硬碟損壞導致重開機的故障排除

楼主(2010-12-19):
剛剛才修好電腦因為記憶體損壞而重開機的問題,上機去操那條記憶體試試有無修好。操幾個小時後,就又重開機了。
當然就拆掉剛修好的記憶體,因為它嫌疑最大。後來把記憶體全換,結果症狀也是沒排除。

這真是怪了!?是主機板嗎?(因為裝上修好的記憶體以後,電腦突然變好快哦!應該是有修好啊!)

就上站查了版上討論,結果找到我以前沒遇過的問題。就是硬碟也有可能會導致這種症狀。
打一開始我也沒去懷疑硬碟過,因為開機可以看到XP橫條在跑的畫面,這不就表示硬碟正常在動嗎!?

因為懶得修主機板,就拿一台同樣板子的主機來換硬碟。就將懷疑的硬碟換上正常的主機,結果症狀一模一樣。
看來果真是硬碟的問題了。就想用外接的方式把壞硬碟裡的Ghost還原檔拷進電腦,用這台電腦再還原到一顆好的硬碟,如此即可裝機使用。
就把USB外接裝置接上,一插進電腦認到裝置以後,這台完全正常的電腦也重開機了。

看來百分百可以確認是硬碟出問題了。因為它到哪裡,問題就到哪裡。真是的!!

這顆硬碟是Segate 20G的,請問有人知道是什麼緣故會讓硬碟引發重開機嗎?(道理是什麼??)
(有空我查一下這顆硬碟的線路,看能不能抓出問題。如果能修好的話,這篇文章就再接續集。)

网友:
先在安全模式執行 chkdsk /r 試試看.
可能XP系統檔案因為原本電腦的記憶體異常也跟著出錘了.

楼主:
有可能不是這樣。

因為有提到用USB外接,只是單純想救檔案並沒有動到系統。
也重開機了!!

网友:
講明白了就是說 可能硬碟磁區有問題 所以當讀到某個地方 就會重開機

而如果主機板的南橋晶片有問題 也會當機 或 出現不正常的情況

你如果好運點 頂說是 系統出問題了   至於硬碟的磁區如果是邏輯壞軌 你可以用軟體自己就   但如果是物理壞軌 不一定用修復軟體修的好 而且很耗時間

网友:
大大有把自動啟動選項取消,讓錯誤發生時不會自動重開嗎?
不過我想應該不是這個問題

之前遇過會讓電腦"瞬間"直接RESET的有
1. PCI 插槽上的網路卡,一有傳送/接收封包動作立即重開.....
2.機殼上的前置USB電路板故帳,一插上就重開了

都跟南橋有關,不過原理不知

网友:
我如果懷疑HDD有問題得時候
我都會用USB隨身碟或光碟機來開機
然後進一下WIN PE 或者是 NONAME
如果可以進去而且系統正常
那應該是硬碟或者是XP系統掛了 沒錯!!

祝您完修

网友:
硬碟記憶體都會"壞",我就常常遇到
尤其是有一定機齡的電腦...現在人動物養驢養P2P養BT養的兇,硬碟出問題機會很高...
記憶體有問題,或沒問題"相衝"的話,重開機藍白畫面會常常看見
硬碟有問題有機會重開
最好的方式還是換條正常記憶體跟硬碟,安裝乾淨系統
燒機半天...沒問題才算數

网友:
硬碟的問題試試SeaTools,現在要送seagate都要先用這個試過,不然...好像要收費

网友:
我的親戚那裡有一顆Segate 40G,正巧遇到同樣的狀況,目前判斷也是硬碟出問題。
這顆40G硬碟之前使用正常,是裝XP的系統碟。但五、六天前,在要進XP橫條畫面時(能執行,也可以選擇以安全模式進入),但用任何方式,電腦都會重新開機(自動RESET到開機畫面),放著不管它就會不斷跑到XP橫條後再重開。經過交叉測試後,發現這臺主機其他零件都正常,接其他硬碟灌系統時,一切正常,但只要接上這顆硬碟,就算是當非開機碟使用,作業系統仍會不斷開機。把這顆有問題的40G硬碟,接到別臺桌上型主機時,只要一接上,原本正常的作業也會出現藍畫面,但只要拔除這顆碟,仍是一切正常。 接著我把這顆有問題的40g硬碟,接到一個正常的USB外接盒上,但這顆40G的外接硬碟,在接到桌機或筆電上,電腦會閃藍畫面後又出現開機。不讓我有讀取到硬碟內部資料的機會,但有一次當外接硬碟時,
沒出現當機(但仍讀不到外接硬碟)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個USB外接盒是正常的,因為它接其他3.5吋硬碟時,都能正確讀取使用。
基本上確定是硬碟問題了,換一顆硬碟重新裝系統後,原主機又能正常使用。

現在在換顆硬碟重灌系統後,先把主機還給親戚,剩下的問題是,怎麼樣自力把故障40g硬碟的一些資料救回來,但這顆問題硬碟,就我手上有的桌機和筆電測試時,不管是內接桌機,或是當外接USB硬碟時,只要接上,電腦一定出狀況或仍是讀不到。目前還在找能確實「讀取」到它的方法,嘗試再換其他作業系統或是接其他主機再試試。

楼主:
症狀是一模一樣,這我沒有再處理下去。

去找同型硬碟的IC板替換,試圖讀出資料。
如果還不行,可能是內部損壞,就沒辦法了。

网友(2011-03-29):
我遇到過hdd插上電腦厚馬上重新開機 經過發現原來在座usb 行動硬碟差錯面把介面的腳位進去導致合hdd主版拖離經過補和舊ok 你不妨朝這方向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