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MAX EG301P POWER(已解決)

楼主(2010-12-19):
今天拆了一個塵封已 久的樹昌-鐵甲武士300W的POWER發現電路板上R30那個位置的電阻已經氧化了但它的色碼已無法辯識~請問版上有前輩知到這個電阻的規格嗎?

网友:
拆了一顆 `看看是不是

楼主:
謝謝carzy1kmo
這個板和我的不一樣
而且我也對了R29那電阻也不同

网友:
剛拆了一顆鐵甲武士型號EG301P-VE來看,發現電路板跟大家的也不一樣;我的R30是空的,跟R29並聯在同一線路上,頭尾接的是1N5822(D7)跟TL431AC?(U2)~~~~~大大要不要先把R30焊下來量一下阻值,搞不好阻值還是正常的;若不幸R30陣亡再拍背面的電路板請大家幫你看看~~~~

网友(2011-01-25):
ENERMAX 300W的小弟那裡還有幾顆,有回家在看看,看照片感覺應該是一樣的

网友:
謝謝carzy1kmo
這個板和我的不一樣
而且我也對了R29那電阻也不同
引用 网友A:

這顆是150KΩ 1/8W 5%的,照片色環看起來像紅色的,實際是棕色的

POWER同型號,但PCB佈線卻不同? 不過R30電阻規格是一樣的

楼主(2011-03-01):
感謝chiaomuchin提供這麼清析的照片及說明解決了我的問題!
也謝謝Heaven熱心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