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各位大大幫我看一下有替代品嗎?電晶體.....有圖

楼主(2010-12-20):
http://flic.kr/p/936wAs請各位大大幫我看一下有替代品嗎?電晶體BLD133DL..........拜託各位了....謝謝..還有我不會貼圖..所以只好用連接的..真的很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幫忙....但是我有去很多電子材料行找過(光華商場至少找了5家).商家都說沒有.所以麻煩各位幫小弟了解一下.要如何運用替代品.小弟不才.有找了很多資料.但是都還老師了..所以有看沒有懂...還請大家有空幫小弟找一下替代品...感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哇~這顆電流好高~
可以試著找大一點的封裝MJE13007這些都是常用在安定器中的~
而且也很好找~也普遍~
雖然MJE13007沒有帶阻尼(二極體)輸出~但基本上不影響動作~
因為是做高頻震盪的~不是其他用途就還好~
去找一顆買來裝裝看吧~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NSEMI/MJE13003.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試裝3003的電晶體..但是一送電就燒掉了...所以只好繼續找...你說的3007我沒有..但是我會繼續找的...感謝大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連結好像連到13003的~
13003的電流不足...才1.5A~跟你原本使用的差太多~
但如果是一上電即燒~那表示末端可能有短路問題~
但如果是上電後一段時間掛了~可能幾秒鐘~那表示晶體電流不足~
MJE13007基本上很好找~但後端電路的問題也是要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妳...裝上幾秒後就掛了....那我就只好繼續找3007的了...謝謝你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