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頭音響問題

楼主(2010-12-20):
小弟家裡有一台壞掉很久的床頭音響  NSX-S94
網路上找的圖片如下
http://articulo.mercadolibre.com ... -s94-como-nuevo-_JM

主機壞掉了!!小弟不知道該買哪種擴大機來使用!!
想說拿來當我得電腦喇叭用XDDD
又看到他有兩小兩大!!!
就真不知道該挑哪種!!!
預算在1張鮭魚附近!!!
有大大可以開導小弟嗎??

网友:
我老了..看不懂什麼叫...1張鮭魚..><

電腦喇叭.便宜的2~300就有了

床頭音響壞了...看問題點說不一定板上會有大大教你自己修到好咧

楼主:
鮭魚就是  蛋清(台語)  阿XD
這台主機!!他的所有功能都壞了!!按鍵也怪怪!!按東牠跑西!!
CD不能用   FM好像還可以    錄音帶不能用(淘汰很久了吧)
之前用是AUX口用3.5mm轉AV  接電腦再聽的!!
後來上大學一陣子沒用!!回家聽!!就不能開機了!!
想說修理的錢!!不如買一台差不多等價的擴大機!!

网友:
最後一張圖,背面接線比較明顯,上面小喇叭可以閹掉不用,剩兩個音箱就可以了。
擴大機,有音源輸入、speaker輸出,就可以用了。接電腦,要有轉接線喔!或是自己做。
小弟我不是玩音響的,不懂要怎麼描述,大概就自己知道的提供給大大您參考囉!

楼主:
這是網路找的圖片!!主機掛彩了
所以就留兩顆大的!!買擴大機就OK!?
不知道買哪款!!是否有大大可以提供參考

网友:
按鍵也怪怪!!按東牠跑西!!.....這個要換掉面板全部的按鍵
CD不能用...........................換雷射頭應該是kss212或kss213的吧這買得到
錄音帶不能用.......................這個皮帶壞有4條

网友:
引用3樓
接電腦,要有轉接線喔!或是自己做。

一頭是AV端子~  一頭是電腦的接頭!!
【線的長度】最好有個 2公尺到3公尺!!
因為一公尺保證不夠用~除非擴大機放在【電腦的隔壁】+用同一張桌子!^-^

网友:
此即為傳說中的"一張鮭魚"也.
說真的,那很不好用.你拿那張去買包煙,店員是該怎麼找你錢?

楼主:
(怎出現點擊圖片插入到帖子內容中,要怎點圖片阿@@沒看到)

把塵封很舊的混音先拿來用!!把調音的可變電阻  跟後面的av動動換過後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都氧化了@@  好久沒這樣樣聽音樂了!!桌子都在共振XD
不過!!最近老爸叫去買一台!!說他這樣唱歌不爽@@
所以我看還是把這台搬下去給他用!!拿他的錢再去弄一台擴大機XD
我還真是...

网友:
這類型喇叭聲音很差....
只是要當電腦喇叭的話,也不需要用到環場擴大機了....
用個一般的二聲道擴大機就可以了....
中古品很好找,Y拍很多....
預算多一點的話,建議你買套好一點的中古床頭音響...
例如下面這幾個拍賣....
DENON D-MX5500DV
JVC FS-SD9
KENWOOD HM-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