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T61E 切歐姆檔去量3.7V鋰電池電壓 =_=

楼主(2010-12-20):
小弟剛才用UT61E去量3.7v手機鋰電池電壓
結果一量電表嗶嗶叫
一聽不對怎麼會嗶嗶叫
表筆馬上離開電池
一看電表是切在歐姆檔n_150|
心裡真是@#$@#$%
切到電壓檔再量還是嗶嗶叫顯示OL
把電表關掉再開才能再測電壓  量測結果LCD顯示3.761v

我知道用歐姆檔量電壓會傷害指針型電表
但不曉得會不會對這台數位型UT61E有什麼傷害?
目前量電阻數值都在誤差內(也可能是已經不正常我看不出來......)
麻煩各位前輩請指教一下使用經驗或判別方法n_002|
下次我會更小心一點

网友:
應該沒這麼體弱的啦.嗶聲是警示.超過量程或不正確.你沒硬給他上應該不會怎樣的n_131|

网友:
電錶內部有保護在,低壓基本上不會有問題的。

网友:
那應該是短路的峰鳴聲吧!

楼主:
感謝以上前輩解釋
=================================
to hanwen大:
UT61E切歐姆檔紅黑相接短路不會嗶嗶叫啦
只會顯示0.43~0.67之間的電阻值

网友:
感謝以上前輩解釋
=================================
to hanwen大:
UT61E切歐姆檔紅黑相接短路不會嗶嗶叫 ...
引用 楼主:

呵呵~沒事就好~虛驚一場!

网友:
印像中歐姆檔 跟 短路檔不是同一個嗎?按藍色鍵切換而已!

网友:
這支電表的保護很強

我有一次拿BB檔 去量高壓電容(約155v ) 機器馬上就自動斷電保護掉了.

開機使用正常 檔位無損.

网友:
剛開始使用這台時, 我也常犯同樣的錯誤, 不過可能如前面幾位大大的經驗談, 這台保護設計的很好, 都沒燒壞..

不過現在使用很小心了, 畢竟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電池的內電阻不是這樣子量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逃兵大
一開始想量的是電池輸出電壓夠不夠才想說用電表去量
只不過是錯誤的切到歐姆檔去量啦

不過既然你提到電池內電阻
請問是怎麼量的?可以用UT61E量出來嗎?

网友:
現在的數字萬用表都帶保護的,一般隨便哪個量程,直接測量幾十伏的電壓都不會壞(這個和數字萬用表的原理有關)。只不過用電流檔測會燒表裡面的保險。

電阻檔短接不會叫的,只有專門的蜂鳴檔測量小於30歐的電阻才會叫。如果其他檔位叫,說明是你操作錯誤了。

測量電池的內阻有專門的儀器,不過自己也能測,要求精度高的話,參照物理課本的測量方法。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看個大致範圍,先測量好電池不接任何負載時候的電壓,然後給一節鋰電池加個5歐或者10歐的電阻,然後測量電池正負極之間的電壓,用這個電壓除以電阻的阻值得出電路中的電流。然後用電池減少的電壓除以這個電流就是電池內阻,一般電池的內阻是幾百毫歐。

网友:
不錯拉.....我的經驗是...
拿可360度轉的數位電表(便宜牌)!!
一時大頭將轉表轉到連AC的地方!!其實是指針在歐姆檔-尾部在AC的地方...
量220V還是380V的冰水主機~量的地方是電磁接觸次的二次測~
就ㄅㄤˋ的一聲.......此時我終於知道震撼但的威力了!!眼前一片白光耳朵ㄐ一.......的聲音!!
此時只能在電表上寫個慘字.....整棟大樓都跳電了= =
找了超過30分才附歸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