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格液晶電視遙控器 電源鍵不易啟動

楼主(2010-12-20):
請教,新格液晶電視遙控器電源鍵不易啟動,試了一下 要開啟需長壓一下 再壓第二下就能啟動,不然就是要連續壓三次。但關閉時一次就會關上。其他按鍵都正常只有開關鍵有問題。
應該不是印刷電路板接觸不良(有用酒精及橡皮擦擦過),也在該按鍵上加鋁箔紙還是一樣。
想問一下有維修經驗的大大 會不會是振盪器壞掉造成電源無法起振。還是有其他問題造成的
麻煩各位分享 謝謝

网友:
如果振盪器壞掉... 其他按鍵也會失靈.
查一下線路. 有時是機板的問題.
電視機按鍵若正常起動....可以换隻遙控試.
按鍵無法正常起動.... 就看看按鍵或電源板有無異狀.

网友:
比較有可能壞的是橡皮那邊的導電膠的問題
你可用不要的計算機裡頭有一張導電膜剪下你要的大小貼上去代用
或者去電子材料行買個小瓶的導電漆(筆)來用也可以
一般電路板上的導電線路比較少受損

网友:
應該是電視機裡的  電源板電容爆漿    我有碰過一台歌林32吋液晶    也是用手動可以開機    但是用遙控器無法開機     關機卻是很好關     檢查後原來是 電源板電容爆漿            將電容換過就恢復正常

楼主:
謝謝finger_em  的回覆 讓我確定不是振盪器的問題(就不用浪費時間找及更換)
謝謝 bigll  您說的有理 我再照您的方法試看看
謝謝sp5711461的回覆  可是我遙控器還是可以開機只是要連按三次。因電視還沒超過一年 若如您說我就要找廠商來維修(原本以為只是遙控器的問題)

网友:
還在保固內,  動作就要快.
大牌子的送廠修. 通常快則3天.... 慢的超過一個星期不稀奇~

丫新格.... 比較少遇到.
我想應該不會比較快.
除非維修人員直接帶板子來換.

网友:
保內就趕快送修,拆修過較麻煩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的一課,正在學習中…

网友:
若用手機照相功能,按下遙控器電源鍵,有看到發射白光嗎,先排除是發射端還是電視接收端問題

网友:
開機遲緩是電源部分出問題.不過要先確定按鍵是好的.分段檢查可以查出故障點縮短維修時間.祝你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