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通HANION 17"不過電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20):
這台液晶螢幕是朋友拆修後丟給我玩.搞了我好幾天的烏龍維修
顯示器型號
量了pw電壓.竟然只有0.4 覺得不正常
正苦思找無方法查修.必竟我還是新手.只能用時間換取經驗.後來我拿了自己的電供上電
之後第一直覺是ADAPTOR應該是出狀況.拆開它吧!
哇電容都凸了.兩顆1000uf.1顆680uf.手上沒680uf只有1000uf/25v都換上1000uf/25v.不知能不能這樣裝.如不能還請大大告知
換好後上電後LOGO出現了.打電話給朋有請他拿殼及VGA線及腳座過來組裝好
終於被我修好了.而且是軟的.差點被我當備料品
這次換的零件.三顆電容
順便貼一塊觸控板.這是我這陣子幫親戚做展場發現的玩具.拿了一片回家.當然是要的不是順手拿的喔~~
這個想拿回家改家門口電鈴.總覺得台灣的電鈴按紐了無新意.要是裝上個目前很夯的觸控.應該會帥呆了

网友:
帥哦.. 恭喜 Dave.. 修好的東西愈來愈多了, 若家中放不下, 我這里還有位置..

以前外行時, 會認為外接式電源是成本較低的, 現在才了解, 為了節省成本, 源都內置了, 不過這也增加了維修的困難度.. X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po文就像在關公面前耍大刀.但修好心中還是一個字(爽)

网友:
恭喜完修
外接變壓器機種是我都先朝這方面查修
修任何東西都差不多...萬事從"電"起...都要先檢查電源部份
680uF/16V換1000uF/25V看用途
這是用於電源濾波電容,主要是濾12V,容值可以加大一級,耐壓也加大一級沒關係
要省錢1000uF/16V也可以代換(1000uF/25V比16V貴...)

另外空載直接量電壓有時會不準
接上負載再量電壓,若變壓器有問題燈管啟動時電壓會被拉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grason00 的答覆.小弟學到了.只是當時量DC插座.按了pw-on鍵量DC座.電壓都沒漂.當時一直以為是啟動電路的問題.結果是烏龍一場n_136|

网友:
應該是HANTON喔~宏通算是崛起快,消失也快的廠商
這款螢幕好發外接電源異常以及AD板電容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來是宏通的阿.我看不懂他的logo以為...而宏通已沒再生產了嗎.那這台算孤兒了喔n_073| 謝謝狼大n_131|

网友:
即使在保內只能付費送維修協力商修理,所以也接過不少台2007/2008年的宏通維修
有幾款很像用公板零件拼裝起來的(可能也是當初賣得便宜的緣故吧)

网友:
恭喜完修 ~~也剛好修一台 `15吋 ~外接 `12V 的變壓器 ~..
也都要先從 電下去觀察~.

网友:
大衛大,恭喜完修~~
這種外接變壓器的,沒接負栽時大都電壓正常,
可是不拆螢幕的情況下,好像除了直流電供外,就只能用另一顆變壓器來試了,
上次敲那變壓器,結果竟然也把裡面的板子給弄斷了....

网友:
即使在保內只能付費送維修協力商修理,所以也接過不少台2007/2008年的宏通維修
有幾款很像用公板零件拼裝起 ...
引用 网友C:

幸好手邊有一台在廠商收掉之前送修回來的螢幕
想說對方人真好.送17"過去修.回來變成全新19"...|||

网友:
大衛大,恭喜完修~~
這種外接變壓器的,沒接負栽時大都電壓正常,
可是不拆螢幕的情況下,好像除 ...
引用 楼主:

要拆這種變壓器有時候使用大的一字起子和鐵鎚可以輕易打開~

甚至有的只要墊一個抹布就可以輕易用鐵鎚敲開XDD

网友:
恭喜完修~~這台好像對岸山寨工廠的喔n_043|

网友:
恭喜版主完修~

楼主:
恭喜版主完修~
引用 网友D:

pachiko大我不是版主耶.狼大才是版主.修理螢幕一把罩n_136|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外觀看起來還普通.裡面面板是用奇美的n_136|

楼主:
要拆這種變壓器有時候使用大的一字起子和鐵鎚可以輕易打開~

甚至有的只要墊一個抹布就可以輕易用鐵鎚敲 ...
引用 网友F:

jvc大我只用一隻一字起子就把他鍬開了.下次打不開在來用榔頭敲.才符合我的暴力維修n_136|

网友:
回复 网友G:

樓主~~~~~~哈哈~~~~~
看來下次看到外接變壓器的要先拿自己的變壓器來測試~~才不會白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阿水大真的要先拿其他電源測,才不會做白工,這台是朋友自行拆開,他以為按鍵壞了.還把外殼拆到慘不忍賭,也因他拆開了,我就直接查高壓跟啟動部份n_123|

网友D:
pachiko大我不是版主耶
引用 网友G:

你是這帖的樓主n_136|

网友:
你是這帖的樓主
引用 网友C:

是啦!不好意思~
樓主和版主搞錯了~

网友:
樓主的電源供應器是可調電壓的???好棒!!

恭喜樓主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下次有團購電供您也可跟團喔,我看了有大大跟團買的都好美,看得都心癢癢n_059|

网友:
原來樓主跟版主是有差別的
那小弟也常傻傻分不清楚
外接變壓器空載量不準
準備個可切換的變壓器
可以省下不少時間

恭喜修復n_002|

网友:
很棒的實例,也學會樓主跟版主的區別,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大衛大,恭喜完修~~
引用 楼主:

Dave應該翻成"戴夫"

電影ID4裡面幫外星人母艦種病毒的名字也是叫Dave

快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哇狼大的英文不賴喔.但希望我有這麼勇敢跟厲害n_097|

网友:
想看看DAVE大怎樣用那片觸控板耶~

楼主:
回复 网友J:
EM大.我才想說怎沒人對這塊觸控板感興趣,我也正想要用在那比教適何他.這板子有3組3V輸出.一組共正的開關.想做一個觸控燈箱又想做一個電鈴開關.又想....真不知道裝到那比較適合他棲身之所.我裝上後在po文上來給各位大大指正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