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SLOT 3.3V DEBUG CARD

楼主(2010-12-20):
請問一下,目前有PCI 3.3V的DEBUG CARD嗎?
因為目前有一片伺服器的板子,只有pci 3.3v的slot,用小強v3無法開機,
想來問問看有沒有3.3v的debug card,謝謝!!

网友:
一般PC的POST card是符合5V的PCI slot........所以無法符合伺服器板子的3.3V版本,因此.....插上PC用的,方向金手指完全相反,一定無法開機。
所以,可以的話,就要在另買一張支援LPT的除錯卡囉!

网友:
給張圖看看.....PCI大多有5/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