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一台廉價影印機,三星scx-4300

楼主(2010-12-20):
話說這台是那時候政府振興經濟,發消費券的時候買的,其實剛買的時候蠻好的。

便宜,加上我自己用過三星牌的雷射,印象也不差,Xerox的低階機種都是三星代工的。

但是這台我自己是不太推,雖然現在還有賣,為什麼呢?

因為這台掃瞄頭很容易壞,而且還是保固內壞,但是我硬是給他拖到保固外,還是沒拿去修。

其實我只需要花時間等他來到府收送即可,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我還是沒打電話給三星。

注意喔,這台是連隨機碳粉夾都還沒用完光學頭就再見了。

--------------------------------------------------------------------------------------------------

玩壞時候的圖,他只會喀喀響。掃描器的原理是這樣,剛開機他會退到殼以內,怎麼辨識已經到定位呢?
仔細看那個殼上面有玄機,不過你要拆開來看才知道。
為何會喀喀響呢?就是那顆頭壞了,掃不到任何資料,連定位都沒辦法。

翻了一下大陸人的維修網頁,這一台他們說頭容易髒掉,見鬼啦!這台還不到4個月就科科了,直接換新料比較快。
新料是Canon的,買回來的時候還很懷疑,Canon可以用?感覺跟原本的設計都不一樣,還特地問了一下賣家,
應該是相容品,不過光學的東西買Canon就對了,可以用的話怎樣都不可能比三星差。

這個維修過程很簡單,就把殼拔一拔,東西換一換,就可以完修了!以下是拆開的樣子。

之後依序組合回去就好了,背面有4顆螺絲,上蓋有2顆螺絲,側板要用硬掰的,但是必須要先把前面那塊拆掉。
上下分離的時候會有三種線,一個是前控制面板連接線、另外就是步進馬達的連接線還有掃描器排線。

然後他就乖乖回去當影印機了。這台當影印機還不錯,掃證件很方便,有身分證正反掃描功能。
最後希望這顆頭可以撐久一點。
壞之前是有hacking過裡面的韌體,變成免讀取炭粉容量模式,不曉得是不是這原因讓他科科,改天反組譯來看看
到底那個歐洲人改了哪些東西,

网友:
....韌體.....殺來~~~~
最好是全系列的雷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4300的,好像是個義大利人弄的,他也玩4200,我記得大陸那邊有人有更新版的,他們自己改的。

基本上這個版本就是閃過,可讀可不讀,不讀的話你就把晶片接觸的地方貼起來,這樣就不會讀了,

或者是他裡面有回覆的功能,按一下就幫你加滿了,不過你還是要自己補碳。

至於使用方式,你要先進去工程模式,才可以跟pc的usb連線,如果說你要把flash拔起來燒一燒我想應該也沒人會反對的。

基本上那個就是我以前講的IAP,他必須設定一個條件(工程模式才能打開那個),然後初始化usb的傳輸協定,

pc端就可以跟他通訊了,一般都是這樣燒最快,不用拆機,不用搞一堆有的沒的。

這堆西對公司超好用的,沒碳補碳、感光鼓壞換感光鼓,省到暴。

网友:
我目前有好幾個客戶都是用這台耶,
但是目前都還沒有大大所說的這個問題!
不過先學起來放!感謝大大的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可能是我帶賽,這台卡榫很多,螺絲很少,有些地方要使點勁掰一下,

以後你遇到就知道了。但是千萬也不可以硬掰,要把能拆的都拆掉再掰會比較安全。

這台蠻好用的,我以前考試報名都靠這台影印身分證,印起來不輸影印店的,

給家人用很棒,不用開電腦就有影印機的效果,但是自從有一次他壞了就晾在旁邊當印表機,

開機還會喀喀喀的叫很煩,拔掉步進馬達連接線就不會叫了,最近是看到浙江那邊有賣,

不然以前都只有在北京的賣家才有看到,就買回來修復一下。

网友:
回復  shunxing

4300的,好像是個義大利人弄的,他也玩4200,我記得大陸那邊有人有更新版的,他們自己改 ...
引用 网友C:

說真的~~三星雷射印表機便宜又好用...
就是他的2合一碳粉夾貴死人...
要不然~~他的彩色黑度輸出都不錯~~
還是高解析的
要不是你說有破解的~~我還真找不到...
我比較想要的是~~彩色的破解

网友:
那是光學掃描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彩色的比較難解,大概能解的方式就是硬解,這會破壞保固。

一般碳粉廠商都會有歸零晶片或是每次更換的晶片,不然環保碳粉廠商就別活了,

這種方式比較不會解壞,就算解壞了,耗材還是另外買

還有一種是像PS或是Xbox那樣外掛一顆晶片上去,給個假訊號來解,

用硬體的最快,用韌體來解要看有沒有人那麼好心,直接看反組譯碼很累,但是如果有

simulator會快一點,先查一查碳粉晶片連接到那邊,初始化的時候把他pass掉,後面用到的地方

給固定值,這樣你重新打開印表機就會回復了。

一般比較低階的機種會搭配比較低階的mcu,這種mcu很多都會留測試介面,不留的話以後debug

很麻煩,因為不像高階的會另外掛上flash,而是內建在裡面,這個測試介面就會變成你登門入室的好

幫手,一般都是Jtag或是ISP的東西。

破解一定要配合灌碳粉,彩色的碳粉很貴,黑色的就很便宜,之前買一罐黑的都還用不完,

一罐沒多少,幾百塊而已,我家很多台samsung的雷射,都用同一罐,等到感光股掛了再換感光鼓。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這台是複合機,當初買他的原因就是便宜,

可以直接當A4影印機使用,但是沒傳真功能,不過我也用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知道了.....你們真厲害還可以找的到料件更換

网友:
哇改韌體.有hp的嗎.這hp適用嗎n_097|

楼主:
回复 网友E:

當然不行,一班這種韌體都是要看mcu的。

三星這台應該是arm系列的處理器,三星的arm做很大,全系列都有。

HP的有自己的印表機語言,三星也有,彼此不太相容(差異在driver地方),

一般換韌體都會找oem機種,比較有機會放出來,HP跟Canon兩家在雷射部分可是

好兄弟,兩家好像都很硬,不太會放韌體出來。

最好要懂點mcu的東西,不然換韌體是很危險的。

网友:
印表機尤其是雷射的,要改碳粉匣歸零...
黑白雷射還好,彩色有些不好弄,廠商擺明就是要賺耗材錢
機子便宜賣你,耗材就貴了...
業界都是換晶片或晶片歸零居多...印到一定張數,直接將"晶片"動手腳
當然也有改軔體的,但是風險性就比較高了
通常都要用"特殊管道"才拿的到

個人預算還不夠,只用到黑白雷射事務機...彩色沒預算搞
黑白只有一個碳粉匣感光鼓,要破解也比較簡單

网友:
請問大大一下
這台掃瞄A4大小時,最左側 會有一條1cm寬左右,從頭到底的白色線,是哪裡壞了???
有可能自行維修好嗎? 需要換甚麼零件?

想說 如果維修太貴 就純當印表機 和 影印證件
另外買台canon 的347來傳真和掃瞄A4文件

這台98.8.31買的,雖然已過保,但列印和影印不超過100張,反而掃瞄比較常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整條嗎?  這台掃描是這樣的,畫張圖

紅色還是藍色的情況?

紅色表示你掃瞄頭髒了,不然就是那邊感光的地方壞了。

藍色沒遇過,應該是玻璃髒了,但是髒整條有些誇張,不然就是太亮沒壓好,光露出來,造成整條出現怪異的情況。

就如同我們拿整本書去影印,沒辦法壓好露光就會出現很怪的一整條。

也有可能韌體那邊出了點錯,或是光學頭出了些問題。

以上都是猜猜看。

分享點別的心得:
換成canon的掃瞄頭,會出現三種顏色,以前的只會秀白光出來,質感提升,呵呵。

网友:
恭喜完修~
剛才網路找的照片!! 感覺還不錯^-^

网友:
回復  loselover

整條嗎?  這台掃描是這樣的,畫張圖

紅色還是藍色的情況?

紅色表示你掃瞄頭髒了, ...
引用 网友C:

附上圖(花了2天回文,取得上傳圖片資格,可是還是傳不上去耶!)
(只好用頭像傳圖)(頭像裡海報左側那條灰色,是放在掃瞄器上方)
應該是不哭大所繪的紅色狀況吧!

如果是掃瞄頭髒了---
那是不是 拆開擦 有機會好
能詳述(最好有圖)拆卸過程嗎?
(不急,下次你有需要拆,再拍攝即可)

PS:
我這台沒換掃瞄頭,掃瞄即會出現三種顏色。

网友(2011-04-01):
可以建議一下在哪裡能購買的到CANON的的掃描頭呢??
我的印表機也出現一樣的問題啦~!!
還有價錢。。

网友:
我找過很多北部的維修商都沒辦法找到此適用零件。。

真的都沒有人知道去哪購買替代品嗎?~
據捷修網說跟原廠定要兩千多~~Orz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