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SL-1700開機後一直開開關關

楼主(2010-12-20):
請教各位大哥:
        小弟今天考完試手癢了,拆了一台朋友的螢幕,是SAPMO 17吋
        開機電源燈有亮,之後螢幕就一直重複的開關
型號:

螢幕背後的機板:

拆開底殼後燒燬的地方:

連接至螢幕後方機板的2號:

燒焦機板全照:
感覺好像有個零件被燒到不見了,看了機板上的編號是C14,
對照了一下C15編號是27J 3KV 可容3000V的高壓電容,
一次燒了兩顆,真強~~
但是重點不是零件,而是燒燬的地方已經把機板燒出了一個"卡夢"的痕跡,
連電路板上的銅線也被牽出來了,機板高壓電容位子的反面也一樣燒了個"卡夢",
請問各位大大,這塊機板還有得救嗎,還是有共用的機板可以替換,謝謝
---------------------------------------------------------------------------------------------------------
尋找高壓板中…
目前這一塊的高壓板編號是QPWBGL619IDG如果有發現的大大麻煩也通知一下囉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公版雙口大燈的應該可以不過要確認下 定義腳位 ADL 12V  接地

网友:
高壓版壞掉了換掉它吧...

中間寫1234那個電路板應該是橋接板,負責連結上下兩部份電路..

网友:
真悽慘,可改大口高壓板試試,趕緊換免得釀成火災

网友:
回复 楼主:

    換上高壓板前,請確認燈管的好壞!

网友:
這台SL1700的通病。都是一樣的情形。
可以換新板子當然最佳! 但市售的高壓板很少可符合這台的尺寸(高度和長度)

楼主:
感謝各位的說明,小弟在y拍找到一塊19吋的
http://tw.page.bid.yahoo.com/tw/show/qanda?aID=b49997142

請問y拍這塊19吋的高壓板可以使用在我這台17吋的螢幕上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第一次拆修LCD,請問該怎麼判別燈管的好壞呢,要拆下面板的部份嗎,還是哪兒有教學可看的,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款板子真的不好找,尺寸真的差好多~~~
正在各大拍賣中尋找中,感謝~~

网友:
且此型螢幕因為燈管線拉太長,接頭太多,所以很容易發生異常,最好的改法就是把高壓改到面板背面上,但因為沒空間只能露出安裝,會變比較醜

网友:
一片高壓才2,3百塊,直接換公板比較有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狼大說的沒錯,這塊板子從最下面的機台拉了三條到螢幕跟底座的中間,\
然後再連到面板本身,感覺線的長度很剛好,如果拆機不小心就會扯到(我就拆了好久= =|||)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公板的,請問哪邊可以找到公板的呢,是SAMPO專用公板還是所以液晶用的公板,
因為我在捀賣上面還有看到二個燈用以及四個燈用,所以不曉得該怎麼分別
可以請老大解釋一下嗎~~感謝n_109|

网友:
雖然看到的是四燈兩大口,但實際面板用的是四燈四小口,若是要保留原有線路,高壓板置於底座的話,就買四燈兩大口,若要直接放在面板後,就買四燈四小口

楼主:
狼大,不好意思問一下,四燈兩大口的意思是說我的面板後有四支燈管&高壓板有兩條4-PIN的接頭的意思嗎,
因為目前還是沒找到可以合用的板子n_100|
正在努力尋找當中n_153|

网友:
一個4P大口是兩條HV一條RETURN,點兩支燈管並共用返回線,所以兩大口是點四支燈管的

楼主(2011-03-28):
回复 网友C:

真的被狼大給說中了,
星期六帶著機器到順興大的工作室,
麻煩請他拆看燈管的部份(小弟不敢拆)
結果一拆,裡面真的是四燈四小口轉接成兩大口的線,
燈管沒壞,高壓板也正常
原本測試可開機了,但是因為漏電很嚴重,大約一分多鐘後會自動跳保護,
最後在順興大的巧手之下解決了,
昨晚將線路縮短直接由面板連接至高壓板測試,
開機讓他燒機測試,目前正常,
再來有空試試看用燈管延長線將機板整組貼在面板後試試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1-08-12):
請問各位前輩們
小弟也擁有同款LCD

以下兩個高壓板 接頭的部分可以直上嗎
(不是打廣告)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21089788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131277102

网友:
接頭可上,但是要先解決線路過長接頭過多的漏電問題,不然還是會跳保護或是燒高壓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問狼大
小弟貼的網址 如果不管體積大小的話 您比較推薦哪一個呢?
您說的除了改在面板背面之外
是否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可以量測以及解決漏電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