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SONIC VE155

楼主(2010-12-20):
顯示正常,就是粉暗  如下:

背光正常:

用程式測試:

正常的

ve155

眾神明不知有何見解!請指點指點!

网友:
我猜燈管...

网友:
我也是猜燈管!

网友:
燈管換掉先!

网友:
看起來 不太像燈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燈管!+1

网友:
把高壓220UF的電容換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換過新的高壓板試點過了!一樣的狀況!
               看起來較是主板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起來像對比出了問題, 可以先量量看先!

网友:
面板各電壓測試一下~

网友:
重刷程序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種不知怎麼刷?

网友:
所有的插Pin拆掉用酒精擦拭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刷過了!症頭一樣!
有測量一些晶片輸出的去屏電壓,好像有一些電壓沒輸出,可能是主晶片有問題?有用熱風槍再焊過,還是一樣,就先擱著了!

网友:
看起來是A/D板的問題,不知道是哪塊A/D板?
該不會是板上有顆綠色VR那一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ㄋ!就是有顆VR!
因為已經組裝起來!所以都沒有PO照片上來!
   海洋大仔!請問你有高招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逍遙客大仔的提供,我在試試!

网友:
這一塊是吧!這是我以前修過存檔的照片.

网友:
先把VR調整的角度做上記號,然後調整VR看看畫面
的變化,我修過這種故障現象,就是調整VR完修的,
試試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對啦!就是它!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有轉,沒有轉太多,沒動靜就又調回,有空再拆開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