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 6230i

楼主(2010-12-20):
請問各位...
手機直接充飽電池
但在使用時,有時候突然就給我跳要充電的訊息
不然就是突然沒電
然後重開機後,電池格數可能是滿格或是變一半

這是手機問題嗎?還是電池異常
另外再請教一下
電池要怎麼用三用電表量正不正常
就以NOKIA電池來說
3.7V的電池,我是轉到直流電壓20的位置
1+  2-  3-
分別是 3.73 跟 3.76
正確應該要怎麼量...

网友:
量手機電池....三用電錶轉DC20V檔位

極性看電池上標示的+-.....3.7V代表沒充飽(猶如剛換下來要充電的),
充飽電的鋰電池最高為4.2V...超過4V應該就有50%以上電力了

你看是電池有問題還是充電過程有問題(座充壞或者手機內充電電路壞)..

网友:
你只有一顆電池嗎?如果有兩顆電池同時都會這樣、那八成是手機掛了(除非你運氣好兩顆一樣爛)這不是一般自行diy可解決的,如果只有一顆建議你先用橡皮擦將電池接點及手機電池彈片擦乾淨再試看看,另外它的電池供電是1、3腳第2腳是測試腳,正常的電池充飽電後至少要4.1v以上,但是以你的狀況來說去量電池電壓意義並不大、因為電池退化你量空載電壓是看不出來的,總而言之去找顆正常的電池來試最快了。

网友:
可以拿電源供應器...
以4.2v充充看...
記得要限流哦...

网友:
1.建議換電池就好.....
2.再手機的電池處及電池的接觸用橡皮擦...擦一下...
3.這網站也有不錯的手機拆解分享喔....
http://tw.myblog.yahoo.com/jw!ILU.htmBBBh0jMeCPOqcS4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