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EC T-8800P 頻道找不到畫面異常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2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所以問題是任體故障?

网友:
順興大的燒錄器真的很兇><"

TSOP的照讀.

能找到這種故障還真不容易 韌體故障 重點開機還OK喔><"

楼主:
所以問題是任體故障?
引用 网友A:

是阿~~~

順興大的燒錄器真的很兇>
引用 网友B:

我在新手上路就有PO過我的燒錄器跟配件了阿....
1萬多元的燒錄器+1萬元的配件...還不能燒就不用玩了...
之前就真的遇到不能燒的型號....可以燒資料會錯誤...
有點想要買更高階的燒錄器了...不過..一台要價1萬5左右花不起....
過幾天~我再將我那台萬用燒錄器拆解給大家看..裡面的電路...密密麻麻..
上次還因為二極體掛了~~換掉一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過阿= = 好想要一台喔ˊˋ
     你手上不是VP-980 最頂款了 還有更好的阿...

网友:
呵呵~穎鴻的後面不是有RS-232的擴充槽可以更新資料
不過拿8831來燒真的是太強了~哈哈n_136|

网友:
之前就真的遇到不能燒的型號....可以燒資料會錯誤...

很簡單, 去官網討論區反應會有好結果的

楼主:
回復  shunxing

    我看過阿= = 好想要一台喔ˊˋ
     你手上不是VP-980 最頂款了 還有更好的阿... ...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VP-880......跟VP-980差多了...
我手上要是VP-980就好了....

网友:
s大你桌上真是有夠亂了,和我的有拚喔,我的也是亂成一堆東西都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