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MS-6577,除錯卡跑C1重複開機問題~已修復

楼主(2010-12-21):
剛拿到主機板時,對各電源接口打對地阻,無異常,
目視主機板時發現

於是將歪掉的Pin強行拔除,
上CPU,記憶體(裝在另外一個正常的插槽),
除錯卡跑到C1就重開機,一直循環,
拔除記憶體後,出現了未裝記憶體的警示聲,
下一步解焊BIOS,BIOS已經放電過了,
上記憶體,不跑碼也不會重開機,
於是我將BIOS重新燒錄,焊上後,
一樣除錯卡跑到C1就重開機
之前爬文,短路保護是斷電,
各種重複開機問題也算是短路保護嗎?
下面是主機版全圖

网友:
BIOS重燒過 那就檢查 RAM 的 3.3v 2.5v 1.25v 有沒有出來.

都出來就要往另一個方向去找了.

网友:
記憶體插槽燒毀,有可能已把記憶體供電MOS燒毀了,請檢查軟碟機插槽上方的MOS

网友:
恩, 同意樓上的... 之前我也修過類似問題的865板子, 也是DIMM1插槽燒了一根腳, 不插RAM可開機, 一插就....

經測發現是RAM供電的MOS-FET掛了... 但換後還是電壓不正常.... - -#

結果出賤招... 把MOS-FET拆了, 再在3.3V那邊串一10A大電流二極管再連回去MOSFET的2.5V記憶體供電輸出端.... 就OK了.... 但代價是.... 跑Dual Channel會死機... 只能用單根RAM... - - (應該是電壓不太穩導致, 因3.3V - 0.6V矽二極體壓降 = 2.7V... 比正常的高了點...)

楼主:
剛剛測量了主機板底部的記憶體腳,第20Pin的電壓是2.370V,比原本的2.5V還要低,第9腳的CLK是2.365V,20Pin電壓不正常,以上測量只有主機板,沒有上CPU,記憶體不管有沒有裝,電壓都是一樣的,附上兩張記憶體附近的照片,下班再來研究

楼主:
已經修復了,但我不知道是怎麼修復的,
因為量了記憶體腳位,旁邊的排阻,小電容,
電晶體等等.......但我連腳位還沒有搞清楚,
找不到異常的地方,
心血來潮開機,就開成功了,
秀一下開機圖

网友:
...... 不會是接觸不良吧.... 良良碰碰把污點去了, 所以就開機了.... 呵呵~~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好神奇,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您會不會什麼步驟遺漏了,才會導至不開機!

网友:
@@應該是接觸不良吧,要燒機看看

网友(2011-02-09):
真希望我也有你這樣的運氣,哈哈

网友:
同樣這張主機板,有沒有那位同好發生音效輸出聲音撥放速度太快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