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power 白線 -5V

楼主(2010-12-21):
請問 FSP180-50PLA Power 缺 -5V 白線, 使用上是否會有影響 ??

网友:
目前主機板因無ISA插槽,且-5V可由-12V經穩壓IC供應,所以新式電源規範已取消-5V,使用上不會造成影響

网友:
狼大說得沒錯, 現在的炮兒在白線的地方都是空的, 沒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