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華碩 WL-500W 無線路由器 變壓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21):
以卵擊石的WL-500系列路由器一向都給消費者有不同的驚喜,這次的驚喜是變壓器故障。

這次的苦主,變壓器。

UMEC製品,數入100-240V,輸出5V-2.5A

故障狀況,WAN與LAN1234燈一起亮,POWER與AIR燈不亮。

將外殼拆開,因為是用超音波接合,所以用一字起子沿著四邊的縫慢慢插入,插入後用力打一下起子後柄。

兇手就是這個凸頂的電容,測量輸出電壓約為8V。

預備換上的電容,1500uf,10V

從背後解焊

解下來的電容是1200uf,10V

焊上新的電容。測量輸出電壓約為6V左右。

接電開機,燈全亮。

開機完成後只剩下POWER和AIR的燈是亮著,恢復正常繼續工作。

以上的維修實例同步在我的部落格http://maxding.blogspot.com

网友:
真是好輕鬆的維修

我剛剛拆了一個D-Link DES1008D的變壓器
敲開了外殼,可是裡頭有個很大的變壓器拿不下來..
不知道如何是好,感覺上好像是底部整個黏在塑膠殼上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若是我會以為路由器故障,不會想到是變壓器。
燈不亮才會想到變壓器,以後要注意它一下。
謝謝分享

网友:
超音波熱接的外殼真的難拆,每次拆開都像狗啃的一樣.... = ="

网友:
恭喜喔!!原來這麼軟!!

网友(2011-01-20):
電器故障 ~好像都是電容壞掉居多
電容真是個壽命不長的零件

网友:
好強!謝謝大大的維修分享

网友:
現在的液晶顯示器如果是外接變壓器的
也幾乎都是外接變壓器電容有問題
電容在這麼窄的空間釋放高溫
想不凸都不行

网友:
修好變成6V
會不會有一點過高
裡面有光耦合嗎?

我昨天自己研究一下標示不清楚的光耦合
用數位電表量整個輸出電壓只有4.96V
單換S牌的817B上去  電壓恢復正常的5.11V

連拔插頭瞬間的高頻聲也消失了
原本一拔插頭電壓會突然從4.96V先衝到5.8V在衰退到0V的問題也沒有了

自己的小經驗  參考

网友:
超音波接合的真的很難拆
改天有機會再試試看~
感謝分享~

网友(2011-03-03):
沒錯,音波熱接的外殼真的難拆...

网友:
變壓器要敲開真的很難阿
完美的敲開就是一門學問了
敲爆好幾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