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阻材質替代問題

楼主(2010-12-21):
目前正檢測一台CRT彩色電視機
想請問一下電阻問題?
有些電阻真是不好找的 (如附圖)
上面標示 2102    阻值算起來應是 21 KΩ
怎麼用 LCR 測為  0.999 KΩ  ,正常嗎 ?
這種是無感電阻嗎?可用什麼替代----

网友:
2與102有一段距離,所以可能真的是102 = 1K

楼主:
謝謝狼大的指點,或許真的是 1K
全機板五部分上這種形狀的祇有這一顆,無法做比對
有看過四碼+英文誤差碼
例 3401F  實測值為 3.45 kΩ
看來只有再找一找同形的做比對了!

网友:
因為電阻壞掉大多是阻值變大或是斷路,鮮少有阻值變小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