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on 24X DVD燒錄機不進退片維修

楼主(2010-12-21):
現在因為DVD燒錄機太便宜了,裡面東西好像Cost Down過頭了
才剛過保沒有多久...就無法進退片
比他用更久的Pioneer A10XL都還可以正常進退片
這也算是廠商算好的...大家才會買新的,但各位應該不想被廠商賺
阻礙3c產品經濟發展,才是開設本論壇最大意義

回主題了,一樣那個老問題,象皮圈鬆掉了
很多種方式可修復,但我選擇最省的方式修復
先來看外觀...不進退片

背面來一張 2009年8月出廠
我約9月初買的...保固一年剛好過保

有問題就是這個象皮圈

把它拆下來

先用打火機燒一燒,讓他變硬一點

再準備雙面膠跟洗助焊劑用的松香水

把他泡一下松香水

再用雙面膠,貼一下馬達旋轉的地方

弄好把他裝回去
並測試進退片...可正常進退片了

只是這樣不知還能用多久
反正再掛的話,同樣動作再一次就好了

网友:
新招ㄟ,
不過請教泡松香水的用意是???
我記得有些老化皮圈是會變硬,變得比較容易斷裂,
grason00大您刻意火烤讓它變硬,跟之後再泡松香水有沒有關聯??

楼主:
泡松香水也是變硬
變硬目的是增加摩擦力,解決因像皮圈老化帶不動拖盤的問題
其實這部份要不要用看個人,有些人選擇泡松香水不用燒的
最治標的方式還是換新的像皮圈啦...這個淘寶上找的到,台灣買很貴...

网友:
用完的修正帶先別丟嘿.....

今天修正帶剛好用完,目光一撇.....發現它還有利用價值~~

而且,不同廠牌修正帶,裡面的皮帶長度不同..

网友:
一條大概十幾塊

网友:
我是這樣做,我把橡皮筋對折,一樣可用。
相片122  原本的橡皮筋
相片124  對折後

网友:
又見識到新的手法了
感謝板大分享
橡皮筋也很不錯
稱個半年應該沒問題
ㄎㄎ

网友:
現在的3C商品真的很不耐用
我有一台燒錄機也是剛過保(一年)沒多久就讀不到光諜片了
燒錄機前後加起來用不到10次
絕的是居然廠商為了COSTDOWN
把原先可調整的VR給by-pass掉
勢必要我們換新的
真是黑心

网友:
用火烤又再學了一招

一般報廢光碟機皮帶我一律拆下保留   要用就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我一樣耶 我以為只有我會這樣 = =

网友:
小女生綁頭髮的橡皮筋也不錯用!

网友:
很懷念以前TEAC那種齒輪結構的設計..

网友:
以前不少燒錄機與光碟機都是用齒輪傳動,驅動確實,缺點是噪音較大。
後來都改為皮帶帶動,TEAC末代光碟機CD-532E/540E也是容易因皮帶故障而使托盤無法脫離磁力吸附及退出

网友:
裡面那些精密的零件不用700就有一台全新的
可想而知花費成本滿低的~
應該能省就省吧

网友:
還是用不習慣,小弟不愛碰火跟揮發性溶劑,
還是回到自己習慣的方法 : 上兩圈雙面膠 + 小一字起壓平 + 剪刀修整,
10分鐘內修好一台,目前經驗上都可以撐過一年.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學到了

网友:
電子材料行就有賣這種橡膠圈了
各種規格都有 !

网友(2011-01-20):
個人覺得還是換新的比較實在,橡膠的東西久了一定會產生硫變,不是變硬就是龜裂
電子材料行一條好像才5~10元,用個一年應該沒問題,用橡皮筋可能一兩個月就黏在轉輪上面了...

网友:
高雄長明街的電子材料行都有在賣啊,一條才10元,我常用的都一次買20條回來備料,我都跟客人講不用為了一條皮帶去換一台燒錄器,這樣有沒有比全國電子更"祝感心"勒,有時老客戶還免費換哦!目前死忠的客戶累積一堆中,因為我的賺錢理念是花小錢賺大錢,嘿嘿~有沒有像在釣魚勒!

网友:
高雄長明街的電子材料行都有在賣啊,一條才10元,我常用的都一次買20條回來備料,我都跟客人講不用為了一條 ...
引用 网友B:

    +1

网友:
兩天前拆修一台,裡面的導熱橡墊,被蟑螂咬的支離破碎,皮帶跟狗啃的一樣,拆一台舊的補上去就修好。
一直不解的是蟑螂是怎麼鑽進去的

网友:
多學了好幾招.多謝分享

网友:
多看多學!
成長過程!

网友(2011-05-13):
分享一下個人的維修心得:用橡皮筋代替的話,若是鬆緊度不適當會導致進退片時無法正確到位,產生無謂的困擾!

网友:
恭喜完修!橡皮筋容易老化!

网友:
原來問題是出在皮帶~感謝大大們分享提供經驗

网友:
我部DVD又是這樣,試試可否重生

网友:
好厲害  大家的點子越來越多了
有空來試試看

网友:
好厲害
感謝大大們分享經驗

网友:
學到好多,感謝各位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