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螢幕背面會發出「嗯…」聲音

楼主(2010-12-21):
請教各位維修前輩,我有一台CMV CT-726D螢幕,只要有畫面時,背面就會發出「嗯」的聲音。無意間發現到亮度是設定在80,但我將它調整到100,「嗯」的聲音就不見了。請問這是零件有故障嗎?thanks.

网友:
應該是背光板發出的高頻聲

网友:
電感/變壓器的工作頻率剛好在人耳可聽見範圍...

网友:
某些奇美系統螢幕的通病,背光電路運作時會發出可聞音,一般熱機後或是調整亮度就可以改善